加速转矩如何计算

楼主(2019-12-15):
三菱选型手册上的加速转矩计算公式,算出来的值小了1000,公式哪里错了呢?转速是r/min,加速时间tpsa=0.005秒。转矩单位N.M
惯量单位Kg.m2

楼主:
这个公式哪里出了问题,是单位的匹配?还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三菱公式和我这边的公式差别还是蛮大的,如图

楼主:
请问你的公式哪里来的,可以看看具体出处吗?还有可以完整的看看吗

楼主:
这是什么网站,是谁在阻碍大家交流提高?这样做有意思吗?

楼主(2020-01-28):
远翔能说下你的公式哪里来的吗

网友(2022-07-27):
引用 网友A:
三菱公式和我这边的公式差别还是蛮大的,如图

着实没看懂三菱的计算方法 这个就是转动惯量*角加速度 我也是这样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