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液压站停泵多长时间以上,应插安全销防止油缸内泄导致的误动作。

楼主(2019-12-16):
凡是油缸都有一定的内泄量。对长时间停留在上升位置的机构,为防止误动作,往往会设计一个自动补油程度,当机械机构动作到一定程度时,给电磁换向阀对应阀头供电以补油。
但是一旦液压站停泵,自动补油便无法实现。时间很长后,油缸内泄到一定程度,机械机构在重力作用下落下。导致事故的发生。为防止事故的发生,我们要求长时间不启泵应插安全销防止误动作。
请问这个“长时间”应该是多长时间?几个小时,几十个小时,还是几天,几周?

网友:
具体行业不同的设备是有标准的,比如登高、举升设备在LZ讲的情况下多长时间内下降多少为合格都是有相应标准的。

网友:
内部泄漏 加安全插销也没用因为他是内部动作液体从下部泄漏到上部后活塞就下降 你加安全插销有什么用呢,这是内部循环。

网友:
而且让液压缸长期处于上限负载本身是不符合安全规定的,当停机后液压必须泄压让机器处于下限位置。如果真要停留在上限 则必须考虑机械限位。否则随时都会出事。尤其是液压缸使用时间过长磨损严重的情况 内部泄漏导致的内循环就更加严重。

网友(点评):
加安全销就是您说的机械限位

网友:
我觉得不光要考虑內泄产生的油压降低,还要看看有没有其他失效的液压阀。我们单位是只要不是临时停泵(比如几分钟),都要使用安全销。

网友:
可以装蓄能器补充。

网友:
建议一个小时以上就插安全销,这样更安全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