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大家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19-12-16):
龙门双驱Z轴升降,跨度比较大,重量较大,200KG左右。如何保证左右龙门不出现一边高低情况,现已发现一种情况是一边电机报警时,该边龙门会下滑20mm。

网友A:
主要是LZ的要求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LZ的要求是多少?

越小越好,不会出现一边高低是最好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越小越好,不会出现一边高低是最好的。

这个没有要求的要求是最难滴

网友B:
横梁刚度足够,两边装两个位姿传感器,以一边位移传感器检测的数据为基准,控制另一边的电机来达到实现两边位移基本一致的目的。

网友C:
是闭环么的么。如果有光栅,很久之前听说双轴同步 两个都有光栅通讯到控制器 来实现同步。

网友:
1.机械上是用双输出电机。
2.通过电气控制双电机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有要求的要求是最难滴

±1mm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横梁刚度足够,两边装两个位姿传感器,以一边位移传感器检测的数据为基准,控制另一边的电机来达到实现两边 ...

这个我也有做,两边都做了原点感应器,但这是出现了一边高低后的补救方法,我想要的是避免出现一边高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闭环么的么。如果有光栅,很久之前听说双轴同步 两个都有光栅通讯到控制器 来实现同步。

伺服电机有闭环,没得光栅

网友:
这个最好是一个电机驱动

网友:
两侧都需要配光栅刻度尺,反馈校对距离误差。

网友D:
你这个是控制系统的问题。 双驱动控制仍然有一个时间差这个是你们没有考虑到的,当一个电机驱动故障另一个是好的时候,一个报警的时间导致另一个已经超出了一段距离这就是正常现象。那么你要补救的是系统要双驱双控,设定故障一端的步距为终极检测。当一端故障后,另一端即便是超越了 也会根据故障端的步距返回来、那么这个误差自然就消除了。当然你也可以在双轨上加光栅设定故障端的光栅信号为控制信号
看你图片  根本用不着双驱 的直接双向传动即可、这样有保障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是控制系统的问题。 双驱动控制仍然有一个时间差这个是你们没有考虑到的,当一个电机驱动故障另一个 ...

你这个观点我是赞同的,当一个电机驱动故障另一个是好的时候,一个报警的时间导致,该端自由下落,从而造成两边高低不平。现在我能想到的是有两个方法①一个是单驱双动,一个电机带两边。②是做配重块,平衡横梁,使它在电机不工作时是静止的。你觉得这两个方法哪一个会好一点呢?

网友D:
配重不行的  我说的很清楚了 是个时间差的问题 就是一端驱动故障后 停止了 另一端驱动再故障端发出终止的信号到达前已经移动了,这个动不是自由下滑而是动力移动。所以单区联动是最佳解决方案。一般来讲 双驱都是不重要的 不影响的情况下才会使用。最可靠的还是单区 电机采用刹车电机。减速比稍大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配重不行的  我说的很清楚了 是个时间差的问题 就是一端驱动故障后 停止了 另一端驱动再故障端发出终止的信 ...

明白了,我忽略了,运动时有个动能存在,报警那一端还是存在前冲的惯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配重不行的  我说的很清楚了 是个时间差的问题 就是一端驱动故障后 停止了 另一端驱动再故障端发出终止的信 ...

单驱双动,再加上配重块,这样会不会好一点,配重块既可降低电机功率,又可以是机构稳定一点,横梁太长了,有点担心。

网友D:
引用 楼主:
单驱双动,再加上配重块,这样会不会好一点,配重块既可降低电机功率,又可以是机构稳定一点,横梁太长了 ...

连杆轴 取弹性大的材料  多点固定支撑即可。 一区双动 试试就知道了结果是一样的因为不是同时坏两个电机
让然有一个电机是好的 再报警的时候仍然会冲出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连杆轴 取弹性大的材料  多点固定支撑即可。 一区双动 试试就知道了结果是一样的因为不是同时坏两个电机
...

我说错了,我的意思是一个电机带两端,不是一个驱动器带两个电机。

网友E:
用一台电机联动两边丝杠起降不就行了,为什么还要两边单独使用电机起降?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一台电机联动两边丝杠起降不就行了,为什么还要两边单独使用电机起降?

跨度比较大接近4M。离地高度较高4M左右,单电机带双边只能装顶部,装下面会其他问题,施工难度和维修难度会很高。

网友:
伺服电机,两个电机同步运行,并且加闸,加微信17317679548详聊

网友:
电机放中间加双轴输出减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