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怎么修复面,求大神赐教

楼主(2019-12-16):
圆盘的上部分面试斜面,旋转拉伸出来的,求大神赐教一下,这个的面怎么修复,把上面的线整掉啊

网友A:
需要想办法修复。。。。。具体要看零件
说了当白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想办法修复。。。。。具体要看零件
说了当白说。。。。。。。。

好吧,哈哈

网友(点评):
我的意思是放上模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模型注明版本,版本太高可以转换成X_T格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吧,哈哈

正如你问发烧了怎么医治,100个医生可能会有100种治法。。

对这种提问,最好附上模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要学会提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如你问发烧了怎么医治,100个医生可能会有100种治法。。

对这种提问,最好附上模型,具体问题具体分 ...

可以了,我加厚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数据迁移那里有个删除面应该可以完成

网友:
发我我给你修,,,自己看步骤

网友B:
还有没有参数?如果有参数直接删除命令即可。
如果已去参,可以用偏移面的功能,把那个凹坑补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没有参数?如果有参数直接删除命令即可。
如果已去参,可以用偏移面的功能,把那个凹坑补起来。

已经解决,谢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