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板在铝导轨上滑动会粘结吗?

楼主(2019-12-16):
读书时老师有教过,材质相近的材料互相摩擦容易发生粘结现象,还举了一个例子,含钛的硬质合金刀不能加工含钛的不锈钢材料。现在遇到这么个情况,一块铝合金板,在铝合金的导轨里滑动。铝合金板厚2.5mm,宽506mm,长度538mm,本身重量很轻。
铝合金导轨卡槽3.5mm,支撑面重叠3mm,如附件图。
铝合金板只有自重,在铝合金导轨内滑动,会不会产生粘结?

楼主:
铝合金材料表面处理一般就是阳极氧化。

网友:
有润滑介质就无需担心,机床导轨难道不是吗?

网友(点评):
没有润滑介质,机床导轨和导轨上滑动部件直接接触面的材质应该不是同一种材质吧

网友A:
频繁滑动还是偶尔滑动?

网友(点评):
频繁滑动

网友B:
贴一层尼龙

网友(点评):
塑料王薄膜,摩擦系数小,但是用什么胶水才能粘贴牢靠呢?

网友(点评):
那就整个复合阳极氧化

网友:
同种材料间会加剧磨损,可以考虑把卡槽的零件换成其他润滑性较好的材质,如铁氟龙或者赛钢

网友(点评):
材料没法改,导轨是型材,滑动的铝板是外购的配件,都没法改材料

网友:
硬质阳极氧化

网友:
引用 网友B:
贴一层尼龙

赞同。

网友(点评):
PA-66尼龙吗?以往看别人都是用塑料王,PTFE这种材料,摩擦系数极小,就是薄薄的薄膜不知道怎么贴。我在家自己做过就是刷一层,然后放270℃加热,像烤漆一样,可以得到不粘层。但是公司没这个工艺。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频繁滑动还是偶尔滑动?

最好不要这样做,可以表面贴附或镀耐磨层

网友:
不建议这么做,导向部件需要选用标准件。

网友(点评):
就是一块铝板在一边一个铝卡槽里滑动

网友:
建议直接使用超高分子塑料做成两侧的导轨。自润滑,摩擦系数0.1-0.22,比碳钢要耐磨4-5倍;重量轻(密度0.95)
如果感兴趣可以加我Q277251700 了解更多

网友(点评):
不用了,谢谢,导轨已经开模做铝型材了,老板不会同意改材料的。耐磨要求不高,有强度要求,因为厚度只做1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