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机器人转动惯量计算求助

楼主(2019-12-16):
单位想做一个六轮的机器人,中间两个驱动轮(驱动轮有悬挂),前后各两个万向轮,布置如下图,现在需要选电机,在转动惯量部分校核事不会计算了 ,请问车质量100kg,最大速度1m/s  加速度最大也为1   那机器人最后作用在驱动轮上的惯量是多少呢,求大神帮忙讲解一下  谢谢

网友A:
车辆工程手册有这方面的资料。 车辆主要是启动惯量尤其是最高负载时的爬坡惯量最大。与负载多少和爬坡角度有关,还要轮子大小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车辆工程手册有这方面的资料。 车辆主要是启动惯量尤其是最高负载时的爬坡惯量最大。与负载多少和爬坡角度 ...

楼主:
粗略计算是不是可以用m*r*r  来计算呢  r为驱动轮半径

网友:
你把轮子做成一公分大的可以不用考虑惯量哈哈哈哈哈

楼主:
谢谢哈   研究一下

楼主:
你这个公式就是m*r*r啊    谢谢

网友B:
这是AGV小车吗,可以按这个表格公式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AGV小车吗,可以按这个表格公式计算。

是AGV小车,不过算完了惯量比都有150+:1了  跟本到不了10:1

网友:
楼主,您好!AGV小车电机选型一般我只考虑转速和扭矩,小车的加速度,坡度,运营场地,小车自重等,我是专门生产,研发空心杯电机的,加下我微信17317679548,关于AGV这块,我还是有很多案例的,到时候咱们可以互相沟通,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哈   研究一下

不客气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公式就是m*r*r啊    谢谢

是m*r*r,但是这个更方便理解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