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切削力会变化?

楼主(2019-12-16):
请问为什么加工过程中切削力会变化,而不是一条水平的直线?

网友A:
刀具在切削过程中,主轴受到机床系统的振动、被切削材料的不均匀性等等都有可能使刀具的切削力发生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刀具在切削过程中,主轴受到机床系统的振动、被切削材料的不均匀性等等都有可能使刀具的切削力发生变化。

机床系统的震动是怎么引起的,能详细说说吗,如何尽量减小这个震动,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床系统的震动是怎么引起的,能详细说说吗,如何尽量减小这个震动,谢谢!

比如,工件系统和刀架系统的刚度不足、切削时由于切屑的厚度和大小不一样引起的切削力的变化等都有可能产生振动。你在网上搜一搜,关于机床振动原因以及如何消除或者减小机床系统振动的文献非常多,建议你看看机床故障诊断的书籍。

网友:
假设机床是标准的 那么机床仍然会有震动 为什么呢 因为传动会引起震动。这个是高频震动。当你机床没有固定的时候会明显感觉到、其次是冲击震动、刀具和工件的切削是靠挤压完成的。材料的质量也就是材料各部位的软硬都会导致刀具的冲击、一松一紧 一软一硬 都会形成切削力的变化。传动导致的震动具体表现在机床的跳动上这个跳动是高频的  传递到床身上以后 因为床身是否长段等 以及安装是否平整都会都会导致刀具和材料的碰撞一轻一重。另外电机随着电压电流的变化也会导致切削力的变化

网友:
刀具监控系统啊,切削力是因为加工过程中刀具磨损的情况,碰到材料硬点的情况来表达出来的,所以,切削力一定不是直线的

网友:
我觉得还和切削过程本身有关,切削过程是一个挤压,变形,断裂,滑移,不断循环的过程。

网友:
这是因为存在着刀具切削工件和工件材料抵抗切削的矛盾,产生许多物理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