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转机构活塞杆强度确认

楼主(2019-12-16):
这是个翻转工装,合上的状态为翻板水平,翻板重1吨左右,目前选的是2个80的油压缸,通过受力分析得出的结果是可以顶起来打开翻盖,但不确定油压缸缸的活塞杆是否扛的住,80油缸活塞杆径45,有没有做过类似案例的,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和伸出的距离有关系呀,长细比。

网友:
  核心问题应该是两个油缸的同步吧?

网友(点评):
据说串联可以实现

网友:
1吨的东西对活塞杆这类东西其实是很小的,杆应该可以细一些,当然还得看行程长度

网友:
1吨的重物,两侧油缸伸出不同步,感觉翻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