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b的链轮紧定螺纹孔

楼主(2019-12-16):
请问机械设计大神,06B的链轮,紧定螺纹孔应该打多大比较合适?M2,M3,M4?

网友:
无法回答,条件不全

网友:
你想打多大都可以就看你具备什么条件 ,第一条件 就是凸台的直径大小  第二 是孔径 大小  第三 齿数的多少。第四负载。理论上是齿数越多 锁定螺钉越大 如果负载比较大 则考虑负载 以负载来确定螺钉大小。常规载荷456都可以但是考虑工效至少两颗。如果没有键则考虑双排螺钉圆周四等分阵列、如果有键槽则优先考虑键槽上打螺钉、这是为了保证轴和孔完全结合这样键可以起到最大的效率、如果在键以外的地方打螺钉 则很多人应该都领教了 很容易松动且很容易导致键损坏、实践出真知 理论的牛皮可以借鉴但是要尊重实践。

网友:
越大越好

网友:
多少齿,轴多粗,轴粗了,键槽就大了,紧定螺丝就大了

网友:
最好是M6以上的,现场拧过螺丝的就知道,M4一用力,螺栓就滑牙坏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