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工作中遇到的受力分析问题

楼主(2019-12-16):
如图,滑块和斜面零件自重不计,导轨水平安装,左侧放一个测力计,在斜面零件上竖直向下(重力方向)施加一个30N的恒力。求测力计这边测出力的大小。烦请各位大侠帮忙看看。

我的分析过程:首先把这个30N的力去掉,这个系统肯定是不会动的,因为自身重力和支持力平衡,不存在水平方向的力。现在加上这个30N的力,把斜面额滑块看做一个整体,一个刚体,增加的这个30N的力,是在重力方向(竖直方向),不会产生水平方向的分力,只是支持力会增大30N。所以测力计这边测出力的大小是0N。

网友:
测力计显示的力大小为斜面和导轨上的滑块之间的静摩擦力,其值等于斜面和导轨上的滑块之间的静摩擦系数乘以30N,力的方向为摩擦力的方向。

不知理解的是否对?

网友(点评):
好像不太对,分析出来是0,这个结果可能比较正确

网友:
随便你怎么玩 在斜面上加一个理论上垂直的力30牛  都会有侧向力的产生除非你那个滑块是个扯淡货根本就是固定的 那么就可忽视侧向力。随便你怎么玩只要是在一个滑动体的斜面上加一个垂直力都会侧向移动就这么简单。

网友(点评):
注意力的方向。。。。我觉得楼主分析是对的。

网友(点评):
理想状态(F施加在质心),一定是不会动的。请与斜面上有滑块的情况区分开。中学物理问题!

网友(点评):
举个例子,一个物体在斜面上已经处于静止。此时,你在该物体上施加一个与该物体重力方向共线的力,无论这个力的大小,这个物体还是会静止在斜面上,不会产生移动。

网友:
突然感觉楼主好可爱啊 你要是测静摩擦力 就用手拉动测力计 刚刚好动了就是最大静摩擦力(假设这部分可以测到)
物体自重得出系数   再算就是了
不知道对不对 这个很简单的

网友A:
我觉得你的分析是合理的。类同于在斜面上放置静止的重物,重物重30牛顿,它不会产生侧向的分力。

网友(点评):
不考虑摩擦力,反作用力垂直于30度斜面,怎么平衡?摩擦角都不记的了?

网友(点评):
反作用力应该是不会垂直于30度斜面呢,把滑块和斜面零件想成一个整体,这样反作用力的方向就会和主动力等值方向了

网友(点评):
F1=F*tan30-umg-uF,让别人分析前,先自己分析下。大概是对的,这种思想可不行。明显违背常识,你也能说出来!

网友(点评):
真理果然只掌握在少部分人手里。

网友:
你的力学课是哪个老师教的啊?

网友(点评):
大侠有空了可以再仔细想下这个问题

网友:
水平分力大过最大静摩擦力就会动

网友:
只给了力和方向,那个30N的力作用在点上?

网友B:
就把这30N的力想象成斜面零件的重力,问题不就很简单了吗?

网友(点评):
你说出了真相

网友:
有没有学过理论力学?或者有没有学过高中物理

网友(点评):
都学过,只不过理论力学用到时候要翻书了

网友:
不能这么说,现场试验过楼主就知道了,现在的脑补可不准的哈。这个滑块会移动,不可能是不动的。

网友(点评):
我昨天在车间做过试验了,滑块没动。那个竖直方向的力从小到大都试了一下,还是没动。

网友:
看到这些 真想取把你们的美女老师给强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你的分析是合理的。类同于在斜面上放置静止的重物,重物重30牛顿,它不会产生侧向的分力。

照你这么说,剪刀式升降也不用加自锁,负载换成平台重力,完全不会下降。不知道你敢用不敢用

网友(点评):
理论力学画一下受力分析。。。。。

网友(点评):
偏爱小萌萌 我昨天在车间做过试验了,滑块没动。那个竖直方向的力从小到大都试了一下,还是没动。 发表于 半小时前 这个你肿么看?

网友(点评):
我看他初中没毕业

网友:
中学物理问题。高1就会学

网友:
把我给搞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把这30N的力想象成斜面零件的重力,问题不就很简单了吗?

是应该这么理解

网友C:
建议查一下摩擦角和自锁的概念,理论力学上面有提到过

网友(点评):
施加力只是一个描述。。。和自锁角没关系。

网友:
主要看力的作用点在哪里,按照图上来说楼主是对的。

网友:
晕哦,你用橡胶棒之类的去戳,表面现象是不会产生横向分力的,事实是有的,但一般情况不会表现出来,硬碰硬,那就立马表现出分力了。一群人画图画傻球了

网友(点评):
施加力只是描述一个现象,和产生分力没关系。。。素质啊

网友(点评):
用的一个有很小尖端的45#零件垂直施力,施力零件和受力零件本身就比较硬,不存在你说的橡胶棒之类的问题。先不论试验以及结果的正确,单讨论这个问题,不要说些显得自己素质很低下的话语

网友:
理论上是0吧,实际中做不到那么垂直的力,到一定极限分力大于摩擦力了才会有数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你的分析是合理的。类同于在斜面上放置静止的重物,重物重30牛顿,它不会产生侧向的分力。

冒昧问一句,你的学历是?高中物理有这么难?力作用于斜面上,怎么等效于作用质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你的分析是合理的。类同于在斜面上放置静止的重物,重物重30牛顿,它不会产生侧向的分力。

按照你们的说法,首先不考虑摩擦力。
侧面测力为0,侧面我给个1N力推会不会动?
推个1m,做功1NM
上升0.577m,30*0.577=17N.M
恭喜你打破能量守恒

补充内容 (2019-12-19 08:54):
对对对,你说的对

网友(点评):
没文化真可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查一下摩擦角和自锁的概念,理论力学上面有提到过

自锁现象,指的是如果作用于物体的主动力的合力Q的作用线在摩擦角之内,则无论这个力怎样大,总有一个全反力R与之平衡,物体保持静止。如果你那边有条件可以尝试更改斜面的角度,得出一组数值,然后再确定角度,更改力的大小得一组数值,得出来的结论比我们口头分析有用得多。

网友D:
这样的事难道就在学校里应付作业考试有用吗

网友(点评):
分析得在理。注意楼主的描述,施加一个竖直向下的力,有个前提,这个力是能施加到斜面上去的(如果按你描述是个重物,并且重物还产生运动,那么显然这个力是不会是30牛,也就是和楼主的描述不相..

网友:
数据显示为0是对的,好多人被楼主带偏了

网友:
不考虑施力点的摩擦阻力和滑块的摩擦阻力的行行为都是瞎扯淡。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的事难道就在学校里应付作业考试有用吗

这个结论是正确的

网友:
什么摩擦系数乱七八糟的,只要考虑有没有水平方向的力让测力计去测。实践出真理都自己去试试,弄一大堆公式有什么用。

网友E:
¥cM8FYARNykn¥这个小车会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cM8FYARNykn¥这个小车会跑吗?

如图

网友(点评):
你改变了力的方向。压力可以分为两个方向的力,一个是平行于受力面,一个是垂直于受力面。

网友:
如果只是想象成作用在斜面上的力那么左边测力计肯定会显示数值,如果是想象成一个物体那跟摩擦力有关;之所以没有测到力的数值就是被两物体之间的摩擦力抵消了,你做实验用个轴承垂直方向施加个力看下,应该能看到滑块会移动,现实中可能还是摩擦力大不一定会动,但理论状态消除一切摩擦力百分之一万会动,左边肯定能测到力

网友(点评):
这样施加不上力的。。。。。因为会动。

网友(点评):
所以问题就来了,这样竖直往下施加力的过程中滚轮和固定杆会有往右动的趋势,为了不让它往右动那只能推动滑块往左移动,所以向下施加力的后左边肯定能测到力;但现实中因为给的力不大,都克服不了静摩擦力所以不动

网友F:
不知道你们老板怎么敢用你们的。

网友:
这个问题大家很容易弄混的两种:一种在斜坡上的物体受力,一种在平面上的斜楔状物体的受力。主要讲后一种,用整体法去解,好像没有侧向力.但如果都用整体法解,那我问你,为什么钢珠,你用笔从正上方去压,压正中心它不跑,你接触点偏了 钢珠为什么跑?这个问题初中物理的整体受力应该解释不了吧?这个和力矩有关系

网友(点评):
力分析,你怎么还仅仅只单独用初中物理呢?初中可没力矩。桌面上杆子伸出一小部分,我在伸出端施加力,杆子是不是翻了?这个情况大家都会用力矩来解释了,不会去用初中的整体法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你们老板怎么敢用你们的。

赞同!

楼主把30度改成80度,再想一下滑块会不会动

网友:
改变一下思路

网友:
如果力确实是竖直向下的,就不会产生水平方向的力

网友:
这帖子要火吗?哈哈哈

网友:
楼主,你现场做实验不动,是因为你现场用的力在斜面上的摩擦力增加了一个求解方向的反作用力,你可以用圆球试试的

网友G:
你这个受力是有问题的,不是单纯的受力,你在墙体力增加一个配重,配重的力会在斜面上产生一个求解方向的反作用力,肯定不会动的,并不是单纯的面受力

网友:
这要看这施家的力是一点还是一个面还是一条线,还要看这个力是否过斜块的重心点,要考虑到是否产生力矩。受力分析不能不考虑力矩平衡的问题。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你这个受力是有问题的,不是单纯的受力,你在墙体力增加一个配重,配重的力会在斜面上产生一个求解方向的 ...

没明白你说的啥意思?我只是针对33楼举个反例

网友:
理论力学是不是挂了

网友:
力的三要素:大小、方向、作用点。
楼主这个要考虑的是作用点。

网友:
谁能够用动量守恒解释一下 概念和分析场景都忘了但是从水平方向的动量来说  水平不受力  动量守恒  但是初始到底有没有速度 这就要分析斜面块就可以了  重力分解为。。。。。。不说了

网友:
为什么理论力学不好好学习,还给老师了,其实高一的物理就能答,不信你找个学生试试

网友:
这个帖子承包了我一晚上的笑点,应了上面社友的一句话,真TM要火,哈哈。
然后笑归笑过了,但是仔细分析了一下,这个问题其实有一个坑。在理想状态下,不考虑摩擦,如果真能有这种情况的受力,经过分析,其实是会保持平衡状态的,当然前提是能有这种受理情况。但是这种情况是违反力学公理的,并不会存在,这也就是分歧所在。
我觉得,调侃楼主的大家,应该好好反思一下,因为想当然得出错误结论的其实是我们,而不是楼主。

网友:
楼主分析的没有问题,认为有问题的说明你初中物理都没学好

网友I:
假设这个滑块是固定在地面的,施加这个力,这个力明显会产生水平方向的分力对不对?如果你承认对,那么,现在滑块水平方向无约束,那么这个水平方向的分力谁来提供呢?或者再给你实验性的假设,如果一个有质量的圆珠从上下跌落,运动轨迹延长线过滑块质心,这个圆珠的速度方向垂直向下,当圆珠与滑块接触,圆珠是不是会被弹出去?水平方向会不会有速度分量?那这个水平方向肯定有力,那谁给的?速度和力一样都是矢量。

网友:
他假设的是受力过质量中心,但是他没考虑到,这个斜面上的受力,都会转换为垂直于斜面和平行于斜面的两个分力的。即使是力过质心,也是垂直于斜面穿过,而不是垂直于地面穿过,

网友:
引用 网友H:
没明白你说的啥意思?我只是针对33楼举个反例

仔细看了,是滑环,抱歉,看错了,斜面单纯受力,小车是要跑的,这很对

网友:
楼主,F水平=G1*sina*cosa=13N,你先用拉力计测下滑块的静摩擦,小于13N才能测到数据。话说就这个你还要弄个实物,家里有矿还有一个养猪场吧。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假设这个滑块是固定在地面的,施加这个力,这个力明显会产生水平方向的分力对不对?如果你承认对,那么,现 ...

其实楼主分析的没问题,如果这种受力情况真实存在,确实会出现平衡状态,根据力的平移,可以理解为增加了重力,所以绝对是平衡的,水平方向上不会产生分力。
而实际情况是,这种受力状态违反力学公理,因为在不考虑摩擦的理想情况下,平面的受力只能垂直于该平面。
这个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摩擦,而是受力分析。就像示意图中一样,看你选择的是哪种模型。

网友(点评):
就是这个道理

网友(点评):
违背了自然规律,想当然的创造出一种不可能的条件,本身就是一种错误

网友:
斜面的角度要大于45度

网友:
楼主不要把刚体看成一个点,它还是有外形的,还有不知道你施加力时使用什么样的接触形式

网友:
如果你能保证作用在斜块上30N的力全部是竖直向下的,就没有侧向力

网友:
楼主骗回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其实楼主分析的没问题,如果这种受力情况真实存在,确实会出现平衡状态,根据力的平移,可以理解为增加了 ...

楼主说的是“在斜面零件上竖直向下(重力方向)施加一个30N的恒力”,并没有说是在斜面上施加一个30N的恒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