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toolbox生成标准件错误,需要重建,但是重建后尺寸还是不对

楼主(2019-12-16):
SolidWorks toolbox生成标准件错误,需要重建,但是重建后尺寸还是不对,并且卸载重新安装后也,打开toolbox还是报错重建模型

网友A:
是不是标准件库建模有问题导致的?

网友:
我是用Creo的 做个沙发静等大神的见解

网友B:
方程式出错,需要手动修改,建议百度修复教程重装

网友C:
ToolBox可以重新加载,修复一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标准件库建模有问题导致的?

我才刚开始用SolidWorks,原先一直用ug,很多东西都不懂。我只能确定用没有更改toolbox中的任何参数,只是在选型界面中选型,然后出现上述问。

楼主:
引用 网友C:
ToolBox可以重新加载,修复一下就好了。

已经重新安装过Toolbox插件,但是还是不行,也把主体软件包括注册表全部删除后重新安装后,也出现上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程式出错,需要手动修改,建议百度修复教程重装

这个是toolbox中的链接方程式出问题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toolbox中的链接方程式出问题了吗?

进零件查看一下方程式就知道了,百度搜索(关键词自己想)修改注册表,通过安装包修复那个方法,一般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