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设计

楼主(2019-12-16):
寻找机械设计大师,现需通过同一电机使用齿轮实现机构的正反转

网友:
还是电气实现起来简单。

网友:
加一个离合器机械结构的或者电磁离合器就可以实现了 只不过不需要这么多组齿轮,离合器输出端需要减速。不然离合器承受不了
如果还使用拨叉则建议参考摩托车发动机主轴离合结构

网友:
可以试试双向离合器

网友:
所述轴的顶端延伸至防护箱内,所述轴的顶端固定有从动齿轮,所述防护箱和从动齿轮之间设有上轴承,下轴承和上轴承外套有轴承套,所述从动齿轮上设有若干定位杆;防护箱内设有转向控制器,所述转向控制器连有定位感应器和电机,所述的电机连有与从动齿轮相啮合的主动齿轮,所述的防护箱在主动齿轮和从动齿轮的带动下可在轴上转动,所述的定位感应器在防护箱转动时可与定位杆相接触。

网友:
每天学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