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座206的转速

楼主(2019-12-16):
请问各位老大,大工,轴承座206的最高转速多少?长时间的最高转速多少?国产精度怎么样

网友A:
润滑好极限10000左右,精度是有等级的你要几级?

网友B:
楼主的问题是轴和轴承内圈不转,只起支撑作用,外圈和轴承座在转动吗?

这种情况外圈及轴承座的离心力比较大,转速比较低,这个最高转速需要做试验去测。

网友(点评):
估计是没“座”字

网友C:
应该是没“座”吧 我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问题是轴和轴承内圈不转,只起支撑作用,外圈和轴承座在转动吗?

这种情况外圈及轴承座的离心力比 ...

有座,因为安装方便,又调心,安装难度低。走内圈。就是怕轴承座精度不够,速度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润滑好极限10000左右,精度是有等级的你要几级?

就是想用普通那种外球面轴承。国产有精度及质量比较好的吗?还望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没“座”吧 我猜的

就是普通外球面轴承座,走内圈

网友:
206轴承最高转速能达到3500转每分钟。
PUF627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UC206 进口的极限转速是6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