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两道轴系改错题答案,谢谢了

楼主(2019-12-16):
哪位有时间麻烦给解答一下这两道轴系改错题的答案,尤其是图二4、5、6的错误在下学艺不精看不懂错误原因。
如果哪位大佬能给正确解答,我给大佬发个红包。
谢谢了。

网友:
大部分标号都错误  因为所有标号都不在需要表达的装配件上 无法确定装配零件,第二  既然是油润滑不是润滑脂润滑 那么就需要密封,很显然 整个支撑 都没有油封 轴承在轴上也没有定位台阶第三  轴承的安装方法不利于预紧和密封,轴会串动 第一个图里面的角接触轴承有一个方向不对端盖押上去后  轴承会脱离内圈导致轴串动 第二个图的联轴器键槽没有表达出来

网友:
角接触轴承和圆锥滚子轴承一般需要面对面和背背配对安装,一般采用两端固定式,因此图1没有按背对背安装,图2没有设置内圈定位

网友:
这是哪里的题目啊

网友:
图1:
1、轴承安装方式无法调整间隙;
2、外圈没法定位;
3、前轴承无法安装到轴对应位置;
4、后轴承内圈仅能锁死,外圈端盖无调整垫去消除间隙(同第一条,轴承安装方式不对);
5、后轴承后面的圆螺母不方便调整(端盖和轴承座联接方式);
6、平皮带轮轴向没定位,没有固定。
暂时看出这么多问题

网友:
图一
2位置,这个地方应该是两条线,不是一条线。平键和轮毂之间有间隙。
3位置,带轮在轴向如何定位?
4位置,应该在端盖和轴之间设计一间隙,径向零点几毫米就行,否则量零件磨损发热厉害;
6、12位置,应该设计一组调整垫片,否则端盖和轴承连接面要么干涉,要么出现顶不进;
左边的轴承如何安装到轴上?

图二
4位置,零件没看明白。
5位置,顶住轴承外圈的零件尺寸不能超过轴承外圈的厚度,这个尺寸根据在轴承手册上有要求;
6位置,轮齿中心线不可能与轮廓线平行,而是轮廓线与中心线距离左大右小。

网友:
二图中
4可能是箱体结构错了,铸造箱体应该两头支承,中间空的。
5是轴承位的台阶过高,不容易拆御轴承、容易阻挡污物,但这种情况也不是绝对的,有时迫不得已,也会采用这种结构。
6 是指在锥齿轮上,一般装配图上对复杂零件都采用简化画法,要求并不严格,猜可能是大端面角度不对或边缘过尖,没有倒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