型材名称材料明细报表 怎么 显示成中文呀

楼主(2019-12-17):
(图片)

网友A:
这要编辑型材的的库特征文件(焊件轮廓lib feat part),用SW打开,编辑文件属性,焊件轮廓一般默认在“SW安装目录\lang\chinese-simplified\weldment profiles”

网友(点评):
文件扩展名是.sldlfp

网友:
这是表达式设定的有问题吧

楼主(2021-01-23):
引用 网友A:
这要编辑型材的的库特征文件(焊件轮廓lib feat part),用SW打开,编辑文件属性,焊件轮廓一般默认在“SW ...

打开对应的轮廓库源文件 没有相关的设置选项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