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切割清单不显示数值

楼主(2019-12-17):
如图所示,第一张图生成的切割清单不是显示数值,而是文字,不像第二张图那样是数值,有人知道是怎么回事吗?是不是DB的都是这样呢?

网友A:
看一下是不是混入了中文标点、空格之类的奇怪东西

网友B:
可能是轮廓文件定义有问题,自定义的文件最好是打开原来的轮廓文件修改另存
仔细看属性,像“sw-厚度”这样的表示内部属性的代码都需要用双引号(英文)引导的

网友:
看着像日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是不是混入了中文标点、空格之类的奇怪东西

那是自动生成的吧,我没有修改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轮廓文件定义有问题,自定义的文件最好是打开原来的轮廓文件修改另存
仔细看属性,像“sw-厚度”这 ...

用正版的没有问题,同一个文件,正版的是繁体版的,在自己的电脑建立边界方块,在切割清单没有像正版那样123×123×123那样,只是文字,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正版的没有问题,同一个文件,正版的是繁体版的,在自己的电脑建立边界方块,在切割清单没有像正版那样 ...

你在显示不正常的版本上面把切割清单删掉然后再重新生成看看,或者把语言改成英文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在显示不正常的版本上面把切割清单删掉然后再重新生成看看,或者把语言改成英文再试试

重新生成也不行,把语言切换成英文却可以了,是翻译问题还是对简体不兼容呢?@2011ayoon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新生成也不行,把语言切换成英文却可以了,是翻译问题还是对简体不兼容呢?@2011ayoon ,谢谢!

有可能是你的系统问题,我猜想是在非中文(或者其它非英文)的系统使用和系统不一样的语言界面时应该加上一个语言环境变量,类似UG需要设定个UGII_LANG的环境变量一样
我们使用中文系统、中文界面都是正常的

也许这段话可以作为对原因的猜测依据(虽然它是关于零件设计表,但也证明SW程序存在语言限制)
您可在系列零件设计表中使用多种语言。然而,表格单元格中数值的语言必须与相应列页眉中的参数语言相同。
例如,如果列页眉中的参数使用的是英文,那么表格单元格中相应的数值也必须使用英文。下一列页眉可以使用另一语种,如日文,但其表格单元格中相应的数值也必须使用日文。
如果系列零件设计表以英文保存接着以日文打开,则只有英文和日文才可使用。 您不能添加另一语种,如波兰文,除非您使用 SOLIDWORKS 波兰文版,或者您以前在 SOLIDWORKS 波兰文版中打开、关闭或保存过设计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