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知道电机参数 传动比 如何求模数

楼主(2019-12-17):
已知道电机参数 传动比 如何求模数
电机1.5KW 960转/分   传动比1:15
电机扭矩15N.M    输出扭矩225N.M
一级3.87 二级3.87
一级2.5模数  22齿传动85齿 齿厚25mm
请问二级也选  2.5模数  22齿传动85齿   齿厚25mm   吃的消吗   材料用什么材料  热处理高频还是渗氮之类
麻烦各位设计兄弟  帮 我大概算下

补充内容 (2019-12-17 14:00):
我用社区里的软件,大概计算了
不知道对否,,,圆周力11000N
扭矩11000*0.212/2=1166N.M 》225N.M请问这样算出来是对的吗

补充内容 (2019-12-17 14:01):
圆周力估算0.175X2.5X25=11KN

楼主:
可否计算或者经验计算  方法简单告诉我吗

网友A:
够了,二级同样参数也够了,45,或者40Cr高频淬火就可以

网友B:
输出转矩这么大,二级必须得更粗状才可以。。。。。。比如说模数4.。。。。当然是假设,谁会帮你算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输出转矩这么大,二级必须得更粗状才可以。。。。。。比如说模数4.。。。。当然是假设,谁会帮你算呢

我那就是算过的

网友(点评):
我也是认真算过才说的模数为4来着。。。。。。请问你算对了吗?或是我算错了?

网友(点评):
你自己前后说话就很矛盾,前面说只是假设,谁会帮你算呢,后边又说你算过了@shentu

网友C:
求人不如求己,社友还是拿起齿轮手册自己算算吧。一级和二级采用相同模数肯定是不行的,一级和二级采用相同速比也不建议使用。

网友(点评):
一级二级采用相同模数,相同速比只能说是不是很合理,不是最优,但不能说是不行,生产管理方便也是优点,所以要求不高的情况下也是可以使用的

网友(点评):
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减速机,请问这位社友看到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够了,二级同样参数也够了,45,或者40Cr高频淬火就可以

多谢!有简单计算公式吗

楼主:
谢谢,主要是方便加工 一样的模数齿数,,,,,能告诉简单计算方法 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求人不如求己,社友还是拿起齿轮手册自己算算吧。一级和二级采用相同模数肯定是不行的,一级和二级采用相同 ...

多谢 我去下个尺寸手册  主要计算强度 扭矩全都不会

网友:
也可以按弯曲疲劳强度计算,把计算值与标准模数表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