含硼材料

楼主(2019-12-17):
   请教一下各位大神,有什么含硼的材料比较易于加工的,就是能够通过铣床这些常规方法加工出来的。

网友A:
板含硼聚乙烯加工方法5%-30%,5%含硼聚乙烯加工件,15%含硼聚乙烯板异形件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含硼聚乙烯加工方法5%-30%,5%含硼聚乙烯加工件,15%含硼聚乙烯板异形件 。

我们买了5%的含硼聚乙烯回来加工,结果没有加工出来,加工刀具磨损太快了。请问一下,加工这个需要特殊的刀具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买了5%的含硼聚乙烯回来加工,结果没有加工出来,加工刀具磨损太快了。请问一下,加工这个需要特殊的 ...

是否可以用含硼聚乙烯挤出成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