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割清单 单重 总重为什么 小数位数不一样啊?

楼主(2019-12-17):
(图片)

网友:
看不懂 的一份

网友A:
再看还是没看懂 又捞一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看还是没看懂 又捞一分

属性  跟 表里的    单重 总重 小数 位数 一个显示是2 位 一个是3位

网友A:
真没看懂表里面是表达的什么意思

网友(点评):
您眼神是真的不大好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没看懂表里面是表达的什么意思

大哥    表里 单重   跟  总重  小数位数不一样  没看出来?

网友:
猜想是一个是四舍五入,单个影响不大,总重的话考虑累积误差

网友B:
这个是按sw里面的设置来的,你可以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按sw里面的设置来的,你可以试试看。

重量精度 是灰色的 无法设置。

网友:
这是软件里设置的,在焊接结构件工程图属性里找找设置

网友:
数量在哪儿?怎么总重比单重还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量精度 是灰色的 无法设置。

找了一下,设置里面居然没有质量的小数点设置,以前都没注意过,不过我试了一下,显示出来的小数点位数是跟零件里一样的,没有出现你的那种情况。

楼主(2021-01-26):
我晕啊 又碰到这个问题了   怎么回事有a~~

楼主:
SW-MASS  与 后面评估的 值 不一致~小数位少一位~ 假评估~这个质量位数没办法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