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皮带防跑偏的问题

楼主(2019-12-17):
图一是带导条的皮带,图二是我的想法,就是在滚筒上中间车小一点,两端可以卡住皮带。我百度找了下,没找到这样设计的。请问这样设计是否合理,和普通的皮带输送机相比,影响了什么。

1

1

2

2

网友A:
亲,见过皮带卷边吗?

网友:
中间凸起来点,锥型

网友:
这样是直接把皮带边干掉了

网友:
挡边高度不够,一样跑偏

网友:
什么皮带到我这里想跑 没门哈哈哈

网友:
三楼说的对,输送线都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亲,见过皮带卷边吗?

明白了,谢谢

网友:
调整皮带输送机的张紧处

避免皮带跑偏的另一个有效的解决方法就是有效的调整皮带输送机的张紧处,重锤张紧位置处的上端有两个改向的滚筒,这两个改向的滚筒不仅要与皮带的长度方向呈垂直的状态,同时也要与其轴的中心线呈水平的状态。

另外,如果采用了液压油缸张紧或是螺旋张紧时,张紧滚筒的两个轴承座必须是处于同步等量平移的状态的,这样才能始终保证皮带的纵向方向与滚筒的轴线呈垂直的状态。

网友:
在滚筒两边加挡板或者皮带底部加防跑偏的导条。

网友:
这是哪个皮带

网友:
两端开槽,转动后还是会有跑偏的可能,建议选用防跑偏同步带,里面有一根筋,卡在主动力辊上面,防跑偏效果较好。

网友:
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这皮带一样的德性

网友B:
没有用的,挡边不能改善跑偏的问题,就算挡边高,也还是会偏,皮带会卷起来,鼓型的滚筒没有试过,如果你一定要不骗,可以在皮带背面贴上1根或者2根三角皮带,滚筒开槽,这样就不会跑偏了,就是用三角皮带来限制平带

网友(点评):
这种效果如何

网友:
你那个皮带中间不是有一条防跑偏用的导条了吗,为什么舍近求远,直接中间开个槽不就行了。

网友:
非要那么做的话挡边一定要高,个人觉得这样子容易磨损

网友C:
如图,滚筒做成带锥度即可

补充内容 (2019-12-20 14:38):
1度左右即可

网友(点评):
鼓型的锥度有什么要求

网友:
照片上你用的就是防跑偏皮带,中间车个槽就OK了!

网友:
锥型可靠一些,还是要依靠调节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图,滚筒做成带锥度即可

1度左右即可

网友:
除了鼓型,其实滚筒左右两边的拉力平衡是最关键的

网友:
这样可以防止跑偏

网友:
结果是跑到其中一个凸台上,我曾经用过类似的结构。没用的

网友:
皮带跑偏确实麻烦,要么结构复杂要么难以控制。
我现在采用弹簧曲柄张紧轮,带挡边、薄带子,无论宽窄、快慢没有发现跑偏现象。
我估计是两端滚轮、机架座子、压轮及辅助件都是精加工件的原因吧。
也有缺点:就是张紧幅度较大,张紧力不能充分利用,有时还需要增加惰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亲,见过皮带卷边吗?

现在一看到卷边两个字,就先想到阿拉善。。。。

网友:
这样挡不住哦。。。。中间凸起两边低 鼓型才是王道

网友:
不是可以通过调节拉紧块 防止跑偏么?

网友(点评):
主动轴和从动轴不平行就会跑偏,加调整机构也可以。皮带中间加导向带确实不错,不用经常调节。

网友:
参考皮带轮样式啊

网友:
搞反了,应该中间粗两边细,鼓形辊子。

网友(2020-03-25):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我们两个解决办法,1.主要是皮带材质,2皮带加导条,有空可以加个好友交流一下,都是同龄人,应该挺多话题的,哈哈Q2054906313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没有用的,挡边不能改善跑偏的问题,就算挡边高,也还是会偏,皮带会卷起来,鼓型的滚筒没有试过,如果你一 ...

但是三角皮带也会磨损,到时候还是要拆下来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但是三角皮带也会磨损,到时候还是要拆下来维修

车子是不是也要换轮胎?没有三角皮带,平带会不会磨损老化?

网友(2022-04-04):
|马小车发表于 12-18 08:58没有用的,挡边不能改善跑偏的问题,就算挡边高,也还是会偏,皮带会卷起来,鼓型的滚筒没有试过,如果你一定要不骗,可以在皮带背面贴上1根或者2根三角皮带,滚筒开槽,这样就不会跑偏了,就是用三角皮带来限制平带
这种情况皮带跑偏会磨损V带,而且不太好把皮带调节到一个好的平衡状态,会因为下面的V带限制,皮带的平衡。

网友:
中间车一个小的锥形点,可防止跑偏。

网友:
可以模仿一下砂带防跑偏机构,光电、气缸组合看起来高大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