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设计过气动插板阀的吗?

楼主(2019-12-17):
图示是初步设计的水平布置的气动开关的插板阀,有设计过类似结构的不,给提提意见。

网友A:
没有密封要求的话,随便画画就基本能用

网友:
颗粒上料机就是这样一个气缸加块插板,还有剪刀式旋转式。

网友:
气缸缸体只固定一端,当活塞杆伸出,这一端稍微有一点力,气缸会不会摆动?

网友:
看你这情况也不是什么有要求的地方,可以。

网友B:
这只是一个设计方案吧,比机构导向比较关键,没看到导条是如何固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密封要求的话,随便画画就基本能用

密封要求不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只是一个设计方案吧,比机构导向比较关键,没看到导条是如何固定的??

尼龙条螺钉固定

网友:
加个滑轨会比较好,因为你是一端固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