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挤压铝型材加工(曲线切割)

楼主(2019-12-17):
背景介绍:
由于生产需要,我们公司开了两副铝型材挤压模具, 挤出材料:AL6161
现在工艺:铝型材下料(347mm、180mm),然后通过线切割工艺,一分为2,得到两个产品。产品上面的孔通过冲压方式后续加工。
问题:线割成本太高,交期太长,有没有更合适的工艺能节省成本、提高生产效率,谢谢!

网友A:
水切割,激光切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切割,激光切割

激光割:
型材①34mm厚,中间有加强筋,在不翻边割的情况下,切割深度34mm,对于激光割是不是太厚了?型材② 假如翻边的割的话,激光割应该是可以的,谢谢!
水切割:
这个没有深入了解,我会去找资料看看,谢谢!

网友B:
还是线切割 水刀 激光都不行的
一方面是高反材料 不好切割激光   水刀冲破第一层厚 动能会被分散掉 第二层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线切割 水刀 激光都不行的
一方面是高反材料 不好切割激光   水刀冲破第一层厚 动能会被分散掉 第二层 ...

做一个翻边的动作,两面割 ,这样是不是就能解决动能冲散的问题了?
但是型材①需要把加强筋一起割掉,这个就相当于割厚度34mm材料了,这个比较麻烦。
谢谢!

网友C:
等离子切割。 但不知道你精度要求

网友:
水割不不理想,

网友:
激光切割估计不行,水割可以好好考虑一下。

网友D:
这样排料是能省料,不过省的材料成本抵不上加工所花的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排料是能省料,不过省的材料成本抵不上加工所花的成本

这样挤料,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可以保证中间开口的尺寸,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等离子切割。 但不知道你精度要求

尺寸要求不是特别高,大尺寸±0.3,这样的尺寸要求等离子割可以满足吗?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铝型材是连铸好,还是挤压好?谢谢

现在挤压工艺已经很成熟了,是一个比较普遍的技术,产品质量稳定,可以做大货,但是需要开挤出模具。这种工艺比较适合做这种壁比较薄,形状比较复杂的外轮廓。 市面上的铝型材基本上是挤压出来的。

网友F:
设计的时候多留点余量,铣床加工就可以了。现在是比较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F:
设计的时候多留点余量,铣床加工就可以了。现在是比较麻烦。

这个没关系的,型材①可以错开一点,下料尺寸留长一点,就您的经验 铣床的加工,比线割能便宜吗?谢谢!!
生产效率怎么样?我们现在线割是叠起来割,一次叠10层。
谢谢!!

网友(点评):
用的那种线割机床,好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没关系的,型材①可以错开一点,下料尺寸留长一点,就您的经验 铣床的加工,比线割能便宜吗?谢谢! ...

铣床就加工单价比线切割要低,效率也要高。因为你是码十层,具体的你可以算下。

网友G:
孔能通过冲压加工,中间切口开模换大吨位的油压机冲压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孔能通过冲压加工,中间切口开模换大吨位的油压机冲压不行?

估计有点困难,谢谢!

网友H:
这种零件这么干得多费工时?我猜你们那没人懂工艺吧。
要是我设计的话就是1,拉型材,不用你这种的,方管加2个片体样式型材,2锯床下料 3上夹具,加工中心干,长度和孔和外形一次加工完毕。

网友I:
市场上现在应该有专门铝用线切割,表面粗糙度不高的话效率(切割面积)应该能达到10000——15000每小时,国产机型应该8万左右。不知道你们现在线切割效率是多少。并且图示加工部分设计了R角,可以尝试外协报价用行程偏大铣床或加工中心做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种零件这么干得多费工时?我猜你们那没人懂工艺吧。
要是我设计的话就是1,拉型材,不用你这种的,方管 ...

这样拉型材还有一个原因是避免变形严重,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I:
市场上现在应该有专门铝用线切割,表面粗糙度不高的话效率(切割面积)应该能达到10000——15000每小时,国 ...

专用的铝型材线割机?  谢谢!

网友J:
34mm厚度。水割外形斜边会很明显。水流柱会发散的特别大。
坐等大神分料

楼主:
引用 网友J:
34mm厚度。水割外形斜边会很明显。水流柱会发散的特别大。
坐等大神分料

我认为这个是不太适合水刀切割的

网友:
试试曲线锯呢,瞎想的

网友:
公差不大的话采用锯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