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配置出的工程图怎么自动连接属性?

楼主(2019-12-17):
如图

网友A:
按照帮助文件里的属性连接”字符”,挨个做属性链接,在编辑图纸格式下进行。

网友:
属性链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帮助文件里的属性连接”字符”,挨个做属性链接,在编辑图纸格式下进行。

主零件可以  配置的零件不行

网友B:
把属性做在配置里面,工程图链接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属性做在配置里面,工程图链接配置

怎么连接啊

网友:
自定义旁边有个配置特定,把信息做这里面,然后工程图里面有个参考配置,选下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连接啊

这样子,要你标题栏里面链接的是配置特定,而不是自定义,如果不是就要从新链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子,要你标题栏里面链接的是配置特定,而不是自定义,如果不是就要从新链接下
这里 选什么  连接到配置的  属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里 选什么  连接到配置的  属性?

选你需要的链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选你需要的链接

错了,在属性名称里面选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你需要的链接

这里面的属性都是   自定义里的属性  而不是 配置特定里的属性呀

网友B:
旁边不是有个配置特定吗
属性做这里面
工程图里面选择你需要的配置
标题栏链接下就完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旁边不是有个配置特定吗
属性做这里面
工程图里面选择你需要的配置

是这么做的  但是图纸  里的 标题  与 图号      是   自定义里的 图号   与名称   而不是     配置特定  里的 名称  与 图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里面的属性都是   自定义里的属性  而不是 配置特定里的属性呀

图纸上放张图,点下,旁边跳工程视图1,下面有个参考配置,选下配置,这样标题栏才有了配置的属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这么做的  但是图纸  里的 标题  与 图号      是   自定义里的 图号   与名称   而不是     配置特定  ...

这个有没有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有没有选

标题栏 图号 名称 无法 自动连接配置属性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标题栏 图号 名称 无法 自动连接配置属性呀

自己做下链接属性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