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这种密封圈是什么东东?

楼主(2019-12-17):
拆了一个旋转柱塞泵,里面的密封结构,之前没有见过,看着是红棕色的薄片,2个或者3个重叠在一起在柱塞上套着,最下端还有一个塑料薄片,这种泵的柱塞是在套筒里旋转加上下运动,请假大神解答,谢谢了

网友A:
少见啊,能拍个泵的样子不?

网友B:
没看错的话,这个是红钢纸板密封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少见啊,能拍个泵的样子不?

这是泵的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错的话,这个是红钢纸板密封垫。

谢谢了,网上搜一下,看着应该是的,再次感谢

网友:
看起来像似电木,螺栓联接时的绝缘垫。

网友(2022-03-31):
来看看,涨涨见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