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大家请教一个上下运动导向的问题,求指点

楼主(2019-12-17):
这是一个概念图,中间是一个质量块,上下固定了弹簧。 最终的需求是质量块上下振动的时候,希望是带着弹簧垂直振动,请问这里该如何加导向比较好,外面有一个框架的,可以加在框架上。

网友A:
两端弹簧加导向杆,导向杆与弹簧座相连。

网友:
要么两边,要么中间加导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端弹簧加导向杆,导向杆与弹簧座相连。

你好,请问弹簧加的导向杆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我感觉没搜到合适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请问弹簧加的导向杆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我感觉没搜到合适的。。

是不是类似于汽车减震的那种结构

网友B:
有什么特殊要求吗,没有的话随便导向轴都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什么特殊要求吗,没有的话随便导向轴都可以吧

希望摩擦能够尽可能的小

网友:
1 加导向杆:在框架上下钻导向孔,导向杆安在质量块上,穿过弹簧插入导向孔
2 加导向套:跟1差不多,放在弹簧外部
3 把弹簧改成锥形弹簧试试,我记得锥形弹簧的端部横向变形小

网友:
这个M最好设计圆柱形,导向做成孔,外表面在内孔中升降,导向性会好很多。

网友C:
以前做过这个,上左右各一个弹簧, 下2个弹簧带导向轴,

网友D:
弹簧中心加导向杆,导向杆穿过上下弹簧中心、质量块(如果质量块可以中心开洞的话),这样保证弹簧不会左右晃动;如果质量块中心不可以开洞,导向机构加在质量块外围,保证质量块不会左右晃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做过这个,上左右各一个弹簧, 下2个弹簧带导向轴,

你好,请问弹簧带导向轴是什么样子的,方便指导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弹簧中心加导向杆,导向杆穿过上下弹簧中心、质量块(如果质量块可以中心开洞的话),这样保证弹簧不会左右 ...

如果中心可以开孔的话,外部还需要另加导向吗?  请问有类似的图吗。。我理解能力比较差,能否指导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果中心可以开孔的话,外部还需要另加导向吗?  请问有类似的图吗。。我理解能力比较差,能否指导一下。 ...

中心可以开洞的话,弹簧中轴线一根导向杆贯穿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中心可以开洞的话,弹簧中轴线一根导向杆贯穿就可以了

你好,这样的话就是相当于给质量块加了一根导向杆是吗?  这样滑动的话,摩擦会不会太大了。

网友E:
M中间装个直线轴承+导杆就行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这样的话就是相当于给质量块加了一根导向杆是吗?  这样滑动的话,摩擦会不会太大了。

导杆直径略小于弹簧内径(比弹簧内径小个两三毫米),质量块M上的洞开的直径大一些,只有安装弹簧端头的地方直径和导杆直径差不多。这样导杆和质量块M基本不接触,摩擦力应该不会多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请问弹簧加的导向杆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我感觉没搜到合适的。。

相当于你的弹簧是轴套,导杆是轴,只是间隙大点。两端弹簧外导向相当于弹簧是轴,外边是轴套

楼主:
引用 网友E:
M中间装个直线轴承+导杆就行了吧

你好,请问直线轴承和质量块应该怎么固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