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密封圈失效原因

楼主(2019-12-17):
(图片)

网友:
看图片好像是温度太高烧毁的,楼主把运行工况描述下。

网友:
黑色的如果是O型圈的话,首先密封槽是有尺寸要求的,图片上的密封槽尺寸显然台宽了

网友:
O型圈安装槽太宽,可以增加双侧高分子挡圈,

网友:
的确太宽了,不合适

网友:
安装不当,或安装时密封圈被卡顿,O型密封圈扭转时会产生很大的磨损。

网友:
楼主 你太抠门了 你就不会给这个部件装要给空调吗 风扇也行啊 不要这么小气 都烫成什么了

网友:
O形圈的压缩量太大了

网友:
聚四氟乙烯密封件,你值得拥有。

网友:
这个O型密封圈是否有接触面和主轴发生转动,如果有查看密封圈的线速度和主轴转动的线速度相比较,是否在允许范围,应该是高温引起的密封失效% Z3 ^/ g+ c( b9 ^

网友:
滑环式组合密封

网友(2020-03-10):
丁腈的啊?

网友(2020-05-02):
温度太高,有必要加强制冷却

网友(2020-06-11):
过盈匹配不对,一运动必然把O型圈搞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