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给一个旋转轴加反向阻力

楼主(2019-12-17):
请教各位老师,现有一根稳定旋转的轴,想要给它加一个反向旋转阻力,但不能让它停止,可以用什么方法,或者什么机构呢?

网友A:
多粗的轴,多大的转速,转多长时间,干嘛用的,啥都没说。。。

尼龙套算不算一个?

网友B:
要控制旋转轴的转速吗?用机械制动或者能耗制动都可以,看你想投入多少?能耗制动是电气制动。

网友:
你说的这种机器叫做制动器,机械设计手册上有,也有专业的厂家出售

网友:
磁粉离合器,磁粉制动器

网友:
加个阻尼器

网友C:
最简单的就是加阻尼器

网友D:
转轴阻尼器,形状如附图,楼主可以考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简单的就是加阻尼器

谢谢老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粗的轴,多大的转速,转多长时间,干嘛用的,啥都没说。。。

尼龙套算不算一个?

老师,转轴直径10cm,转速150r/min,打算给其提供5min的持续反向阻力,模拟反向扭矩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转轴阻尼器,形状如附图,楼主可以考虑一下

这个是电磁的,还是橡胶摩擦提供阻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控制旋转轴的转速吗?用机械制动或者能耗制动都可以,看你想投入多少?能耗制动是电气制动。

老师,转轴直径10cm,转速150r/min,打算给其提供5min的持续反向阻力,模拟反向扭,不是制动,不让它停止旋转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师,转轴直径10cm,转速150r/min,打算给其提供5min的持续反向阻力,模拟反向扭,不是制动,不让它停止旋 ...

实际就是一种似刹车非刹车的状态。这个用比例阀控制小型气胎刹车比较容易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际就是一种似刹车非刹车的状态。这个用比例阀控制小型气胎刹车比较容易实现。

对,就是这个状态。你说的这个是靠摩擦力吧,发热,摩擦大需要考虑不,能用液压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就是这个状态。你说的这个是靠摩擦力吧,发热,摩擦大需要考虑不,能用液压吗

就是依靠摩擦力实现的,有摩擦发热。

可以有液压,但是液压控制性没有气动好。液压低速不好控制。

网友E:
看了半天 看的我稀里糊涂的  太高科技了
一根转动的轴 你要施加反向扭矩
我想问问你想干嘛吃饱了没事干。
想减速就减速 想降低输出就说降低输出。还反向扭矩。还不能停  你这是外太空科技吧。
;用屁股想 都不可能给旋转的轴施加反向扭矩 。除非你想机毁人亡了。
不管你是想降低转速也好还是降低输出也好或者是想机毁人亡也好 结果都只有一个 电机快速玩完。同学 回家洗洗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了半天 看的我稀里糊涂的  太高科技了
一根转动的轴 你要施加反向扭矩
我想问问你想干嘛吃饱了没事 ...

别用屁股想,举个简单的例子,你的屁股长得好好的,我拿板子打它,看它能能承受几板子,说到底只是一个模拟实验,测试以下你屁股的承受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依靠摩擦力实现的,有摩擦发热。

可以有液压,但是液压控制性没有气动好。液压低速不好控制。

老师,用液压的话,执行机构选啥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师,用液压的话,执行机构选啥

你找下液压盘刹的资料先看看,我给你找个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找下液压盘刹的资料先看看,我给你找个图片

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

这是参考图片。

网友F(2020-02-02):
引用 网友B:
就是依靠摩擦力实现的,有摩擦发热。

可以有液压,但是液压控制性没有气动好。液压低速不好控制。

杠一下:液压控制性比气动好,低速性能更优于气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杠一下:液压控制性比气动好,低速性能更优于气动的。。。。

这个不能算是抬杠了,还是要尊重科学事实,也许就是你说的这个情况,这个需要试验验证,低速控制气缸很多年以前用过,那时因为知识和经验不足,没有留意过,气体有可压缩性。

如果谁使用过低速控制的气缸,最好把经验分享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能算是抬杠了,还是要尊重科学事实,也许就是你说的这个情况,这个需要试验验证,低速控制气缸很多 ...

因为空气的可压缩性远远大于气体,所以针对精确控制来讲,液压要远优于气动,液压伺服控制发展速度很快,但是气动伺服控制仍然是世界性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