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接头方式

楼主(2019-12-18):
请问下各位,下图这种气缸连接方式叫什么,用这种方式安装时方便,留有间隙。回退时会有个碰撞,想实现前进后退时都没有间隙的话,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修改呢

网友A:
浮动接头,想没间隙的话用鱼眼接头好了

网友:
米思米的浮动接头,这种接头比普通的浮动接头好用多了。为什么要改?

网友B:
买标准件也可以,但有时空间紧凑,我喜欢自己做零件,其实楼主设计的浮动联接,间隙控制好也没啥大问题,有松动是因为没有设计限位块,气缸使用我们都是留5毫米的余量,不能全部走完,在所需的位置设定限位块,如图红色零件。

网友:
留点公差

网友:
”前进后腿没有间隙”,指的是哪个位置的间隙?

网友:
有标准鱼眼万象浮头,实在想自己做,我做过两头用牛津垫子,螺丝并紧适量。

网友:
准备捞两分 这是第一份

网友:
上面说到的鱼眼接头{杆端关节轴承}用细牙的 车件镀白锌的好  直线导轨 直线轴承  我们这边都有供应的  QQ 2901375169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买标准件也可以,但有时空间紧凑,我喜欢自己做零件,其实楼主设计的浮动联接,间隙控制好也没啥大问题,有 ...

有需要直线导轨  杆端关节轴承{鱼眼接头}可以联系我们 QQ 2901375169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需要直线导轨  杆端关节轴承{鱼眼接头}可以联系我们 QQ 2901375169

咱们滑轨只用上银,气缸只用亚德客。

网友D:
这种接头本意是为了解决气缸缸杆与带动的机构不同轴的问题,需要径向方向留浮动余量,轴向方向给公差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接头本意是为了解决气缸缸杆与带动的机构不同轴的问题,需要径向方向留浮动余量,轴向方向给公差配合。

对的,主要是解决不同轴的问题,帖子本意是想返程开始时,不会在轴向上先空跑那一点间隙。后来想想一点间隙都没有,那径向的错动补偿就难动作,是我想岔了,感谢各位的讨论,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浮动接头,想没间隙的话用鱼眼接头好了

嗯嗯,理解的,主要是想实现大一点的气缸推力时,还是想用刚性的接头,想保险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咱们滑轨只用上银,气缸只用亚德客。

气缸配件可以可以使用杆端关节轴承(鱼眼接头) 上银的我们这边也有供应的

网友(2020-03-10):
浮动接头

网友:
有些厂为了省那点浮动接头的前,直接在零件上开螺纹,气缸的杆直接锁进零件里面去

网友:
浮动接头就是靠间隙实现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