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伺服阀

楼主(2019-12-18):
一般情况下,伺服阀的开口度,是不是应该在零位附近,这样的反馈才最灵敏。大家帮忙说说,因为我最近看到一个阀的开口度居然达到了90%,然后生产的人员说没问题。

网友:
二者没有必然的联系。

网友:
如果按这样的道理,那伺服阀结构比较复杂,造价高,对油的质量和清洁度也都有较高要求呢。

网友(2020-01-22):
用于位置闭环控制的时候,阀的开口度一般是工作在零位附近。如果用于速度闭环控制,开口度就不一定了,可以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