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斜定滑轮对力的影响

楼主(2019-12-18):
如图  下方为驱动轮, 张紧力为500KG , 重物为250KG,  绳子为钢丝绳,驱动轮材质碳钢,求驱动轮需要多大的扭力能带动250KG的重物运动。 有大神解惑吗 怎么计算

网友:
我来帮你看一下

楼主:
与水平面倾斜角度为30度

网友A:
我觉得 你底下没承重物 所以角度忽略吧  水平也需要力气抬的啊  竖直要克服重力势能
所以整个物体都要考虑
说错了 角度还是需要考虑的  主要电机传递的力在绳索上   重力与30度角的力 知道重力 旁边30度  三角法则 知道了吧
我感觉如果绳索是竖直的  只要克服重力  如果有角度 这个需要的力就要比重力大 不知道对不对
还有摩擦力。。。。学渣告辞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 你底下没承重物 所以角度忽略吧  水平也需要力气抬的啊  竖直要克服重力势能
所以整个物体都要考虑 ...

如果楼主不明白
这个30度方向的拉力(利用直角法则 根据力的效果分析)可以看成竖直方向克服重力势能  水平方向提供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楼主不明白
这个30度方向的拉力(利用直角法则 根据力的效果分析)可以看成竖直方向克服重力势能   ...

重物的重力是垂直向下的,在图片上所示的位置向上拉的话带动他的力是倾斜的 , 跟竖直往上拉肯定不一样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物的重力是垂直向下的,在图片上所示的位置向上拉的话带动他的力是倾斜的 , 跟竖直往上拉肯定不一样吧 ...

我觉得是  分析要根据效果来  不说了 我是菜鸟。。。。。   自行判断吧

网友:
坐等大佬

网友B:
拉力T=重力/sin30°=500kg
扭矩M=TR=500kg*10*0.25=1250Nm

这玩意实际上跟垂直吊的时候算法是一样的,只不过需要把拉力分解,以满足重力需求就好了。

另外,张紧力里的500kg似乎不够?建议再大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拉力T=重力/sin30°=500kg
扭矩M=TR=500kg*10*0.25=1250Nm

这样子吗,摩擦力不用考虑啊, 那么如果把这个视为楼层, 如图的只有二楼钢丝绳就绕回来, 如果不绕回来 继续上三楼 然后再绕回来, 二楼与三楼又加一个30度斜角呢,四楼呢,五楼呢, 每到一个楼层都继续与水平面倾斜30度, 算法也是垂直算这样的算法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子吗,摩擦力不用考虑啊, 那么如果把这个视为楼层, 如图的只有二楼钢丝绳就绕回来, 如果不绕回来  ...

水平方向需要克服摩擦力 我看你的吊环是固定的吧 至于摩擦力方向是如何的  效果作用 我懵懂 学得很差
其实你知道摩擦力也可以求 不过最好用重力  一个三角形而已  知道边长角度
摩檫力是水平于接触面吧 不知道需不需要再分解

如果摩擦小就忽略吧
一边主动轮子(静摩擦力提供绳索动力也就是所指的拉力)   要计算上另一边的从动轮对绳索也是静摩擦力 这个是相对的  所谓的上紧下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平方向需要克服摩擦力 我看你的吊环是固定的吧 至于摩擦力方向是如何的  效果作用 我懵懂 学得很差
其 ...

张紧力影响的是摩擦力,我觉得张紧力越大,拉动重物所需要的拉力也就越大,不知道对不对,还是说摩擦力足以带动驱动轮以后,摩擦力继续增大对所需拉力就没有影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平方向需要克服摩擦力 我看你的吊环是固定的吧 至于摩擦力方向是如何的  效果作用 我懵懂 学得很差
其 ...

那如果再上一层楼,再加一个30度角呢, 所需的拉力是否会更大? 求解惑  张紧力也需要更大吧, 老哥觉得六层楼需要多大的张紧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如果再上一层楼,再加一个30度角呢, 所需的拉力是否会更大? 求解惑  张紧力也需要更大吧, 老哥觉得 ...

瞎说的聊聊  如果独立一部分看 会不会有错误
如果从能量角度看又会如何 能不能得出结果 毕竟轮子也要考虑 可是这些能量到底损耗多少
要细究的话不容易 还是我太菜了

楼主:
有大大吗

网友C:
你用的都是定换轮,只起到改变力的方向作用,受力分析不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的都是定换轮,只起到改变力的方向作用。

意思250KG   不考虑摩擦250KGF的拉力就可以了?

网友D:
这个倾斜 基本和你扭矩无关了 你要考虑的是控制 物体下滑过程中的控制。
至于负载粗布计算一下即可 既然是三十度那就乘以1.3  加个0.5   如果是私服 则要注意自锁力矩  刹车电机 则要计算刹车动力,一般来讲都是减速的 则控制力矩基本可以忽视。如果不减速则必须精细计算 除非你只用一次、

网友E:
这个题目很有意思的,你首先要想到这个30度是不可能的,一定是有折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倾斜 基本和你扭矩无关了 你要考虑的是控制 物体下滑过程中的控制。
至于负载粗布计算一下即可 既然是 ...

为什么是乘1.3+0.5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题目很有意思的,你首先要想到这个30度是不可能的,一定是有折角的

这样就搞得太复杂了, 就当他是30度来计算好了 ,反正最后肯定会留出余量。

楼主:
摩擦和滑轮处的损耗先不要考虑,就当是用手拉,30°的状态下用手拉要多大的力能把这个250KG的重物拉得往上运动,我就搞不懂这个,如果再上一层楼再加30°又是如何。求解惑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样就搞得太复杂了, 就当他是30度来计算好了 ,反正最后肯定会留出余量。

假如基本是30度的话,那个张紧力可能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假如基本是30度的话,那个张紧力可能很大

摩擦和滑轮处的损耗先不要考虑,就当是用手拉,开环,没有张紧力。30°的状态下用手拉要多大的力能把这个250KG的重物拉得往上运动,我就搞不懂这个,如果再上一层楼再加30°又是如何。求解惑

网友(点评):
开环,那就不是30度,就是90度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摩擦和滑轮处的损耗先不要考虑,就当是用手拉,30°的状态下用手拉要多大的力能把这个250KG的重物拉得往上 ...

从能量角度看 如果再一个角度换算 那么数字无线大的 摩擦力也没那么大吧 所以无限叠加不成立
网上解释定滑轮可以改变力的作用线方向是利用杠杆平衡解释  至于列出所有的力 合力为0的解释 我搜完所有 都没这个说法

楼主产生这个无限叠加想法 是因为还不明确
你需要明确 定滑轮两边是有绳子的  先判断一边绳子是什么角度(此处角度是指与平面的角度 并非指滑轮另一端绳子你用什么方向拉的角度  你的思想乱了 兄弟)  需要多少去平衡(或者做负功)     至于另一边绳子什么角度都不用管 只是改变作用力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能量角度看 如果再一个角度换算 那么数字无线大的 摩擦力也没那么大吧 所以无限叠加不成立
网上解释定 ...

看不懂。。啥无限叠加。。只是确实需要继续往上做而已, 越往上  损耗的力肯定也就越多, 不知道怎么去考虑这个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不懂。。啥无限叠加。。只是确实需要继续往上做而已, 越往上  损耗的力肯定也就越多, 不知道怎么去考 ...

你认真看  我不想说是否能够无限叠加 是你想法混乱了 不用想利用无限套定滑轮改变角度 套上滑轮后一端这个角度不重要 只是改变作用力方向力不会无限增大 是错误的想法 但是存在动滑轮(这个是去看下杠杠原理)就不同了

计算角度那边的力不要和滑轮另一边的扯一起了

网友:
坐等大神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不懂。。啥无限叠加。。只是确实需要继续往上做而已, 越往上  损耗的力肯定也就越多, 不知道怎么去考 ...

这个解释就很好了把
相当于你用手成一定角度的拉力去拉(这个肯定费力把)
之后再加上一个改变力方向的定滑轮(至于这个原理就是杠杆平衡原理 支点是圆心   两个作用点旁边的两个象限点 距离一样 力一样)
至于动滑轮支点就不同了 至于支点怎么看不动  我不清楚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不懂。。啥无限叠加。。只是确实需要继续往上做而已, 越往上  损耗的力肯定也就越多, 不知道怎么去考 ...

至于支点(用o表示就是不动的点)  至于图二的支点为何是右边象限点 力矩就是转动效果网络解释 把一个圆分成很多个杠杠  图一支点很好解释 至于图二或许有点疑惑 因为按照瞬时理解  而且提着滑轮一端接触还是右边(支撑点)注意网络解释  切莫被这种误导 我实在找不到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至于支点(用o表示就是不动的点)  至于图二的支点为何是右边象限点 力矩就是转动效果网络解释 把一个圆 ...

谢谢了,但不是定滑轮动滑轮的问题,定滑轮动滑轮好理解,我的疑问是定滑轮的重物不是垂直向下时力的计算,辛苦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了,但不是定滑轮动滑轮的问题,定滑轮动滑轮好理解,我的疑问是定滑轮的重物不是垂直向下时力的计算 ...

你这个回复引起了我的思考   我说这个想法的前提是左右对称 (对称不限制与两边都是90度) 如果不对称需不需要考虑(也就是你的回复)我不能够确切
至于力矩的概概念 还是自己查一下 我基础薄弱

说下自己想法 如果左右不对称  那么力臂就不成一个方向  不过还是都是距离R 我觉得动力臂和阻力臂考虑距离  方向好像不用考虑   力臂需不需要考虑方向 值得深思(为何我会觉得没关系 注意我的说法是很随意的  只是一个感觉  概念薄弱 因为力矩是旋转效果  一个平面的力臂旋转起来是没有方向性的 有顺时针和逆时针之说(也就是旋转方向)  你可以想象一下 支点的两边  不同距离的力  你转动起来是如何)
至于作用力 应该是圆球  作用线肯定为切线  直接为90度我觉得只需要力大小相同(垂直于力臂)  力臂距离相同 就一样   仅仅再二维上

继续考虑 我也不知道了啊  为何杠杆平衡呢 这个就。。  起码要比重力大把   也可以用大点的力  旋转越快  起码有个起步 感觉也不是平衡  就是有个临界点才能够旋转起来  至于临界点是等于还是稍微大点

这个我不清楚我忘记以前学的时候  计算的时候  好像都是相对于静止来说 我感觉如果要旋转效果起码要比重力大   旋转速度取决于大多少 合力矩如果计算  与力方向直线上正负加减是不同的  力矩是个旋转效果(对于力矩来说只有旋转方向)  二维和三维也会不同

考不考虑 需要你细查

网友:
给你说一个土八路的办法
第一你250公斤的东西 需要消耗的力和速度有关系 你直接用250*米 记住速度是米  得出这个数据暂且叫着平衡力。
第二 物体在水平运动的时候 如果有滑动服 那么计算的就是滑动副的摩擦力 客服这个力就可以推动物体运动、那么你是倾斜三十度的那就用土办法 按照90度关系等于增加了平衡力的三分之一这就是土办法的乘以1.3  加0.5 是安全系数就是保证动力系统安全运行的、按照这个区加摩擦阻力就等于你动力需要输出和保持的实际动力
第三 前面讲了推动力 现在说说 这个力还有什么因素 因为你说了你的是倾斜三十度 那么 这个就需要一个制动力 这是安全运行的保障否则一旦动起来就没法控制、也就是说物体在三十度斜度上运行 需要有一个保障 那就是制动力、 制动力通常是运动力的两倍以上才能保证制动系统的正常运行。而为了降低制动难度和成本 通常会增加减速机构、
这三点你应该看明白了  我没有讲专业的力 也没有讲惯性 也没有讲什么静止力  就是用我们常说的口语来讲的这是最典型的土八路玩法 绝对有效安全 如果这样俗的讲法你还不明白那我也没招了

网友:
漏了一点  速度是 每秒钟走多少米 记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