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台笔记本电脑能流畅运行SW请问要啥配置

楼主(2019-12-18):
想买台笔记本电脑能流畅运行SW请问要啥配置 预算价格大约5000元

网友:
笔记本,5000,运行sw,有点困难,还是算了。简单的sw应该还可以,大型的估计带不动

网友:
5k流畅运行2019还是有点压力的,即使能运行,过两年也卡的不行。7k以上吧。

画图不都是公司配台式机吗?为啥还要在家画。

网友:
神州里面选个不是超薄本的,加个内存,一般的图还是没问题的。

网友:
用的戴尔G3,7K,左右,不够流畅,流畅的买台式,5K的笔记本也就画个零件还行,装配体不行

网友:
5K? 运行sw?是大装配吗?若是 这个价位还是算了吧

网友:
SW要求配置还挺高的,能画是能画,就是可能卡得不要不要的

网友:
都夸张了,我的公司本,才四千多,用了好几年了,勉勉强强吧。

网友:
CPU  I5 7代及以上   内存 16g  显卡1600及以上   不过5000预算的电脑很吃力

网友:
我办公室的台式电脑都用七八年了,还是在用SW2012.。。。。只能说还能用。。。。

网友:
小米的有一款适合你这个价位,i5,配置独显,4核,8G内存

网友:
这个价位够了,联想或戴尔,CPUi7,显卡2个G,内存4个G。

网友:
还是不要浪费了

网友:
这个价位笔记本运行SW,能运行,但不会流畅,卡是必然的

网友(2021-08-21):
引用 网友A:
战99

用的什么配置?使用效果怎么样

网友:
感谢各位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