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阀关小出口能减压吗

楼主(2019-12-18):
球阀关小出口能减压吗

网友:
理轮上是不行的,因为没有溢流结构。但是也要看看实际使用情况,比如水流情况,出口管径大小

网友A:
这要看是静压还是动压
静压:不会变小
动压:由于阀门关小,导致沿程压力损失增大,出口处压力会减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要看是静压还是动压
静压:不会变小
动压:由于阀门关小,导致沿程压力损失增大,出口处压力会减小

支持,所以这个问法又缺陷

网友:
减不了压力,球阀是开关阀控制流体流量大小,阀芯开度开大一点,出口流体流量会增加,反之亦然。

网友:
让你见识一下歪理邪说
任何物体都带有动能 和施加动能
自带动能是物体在运动过程中的一种能量体现 这个和重力 流量 速度 体积有关系
施加动能 则表示一个附加的动力能,类似于电机水泵等等
你说的球阀关闭一半后,压力是否降低 答案有两个 第一  通路情况下 压力会随着流量降低而降低  第二 闭路状态下随着液体积蓄满了 施加能储满后 压力会上升  当上升到附加动力的极限后停止上升。
你提的这个问题 看似简单 却饱含了很多的东西。

网友:
这个问题和通过减小气缸节流阀,来降低气缸压紧力的想法类似,虽然流速降低,但该系统的压强与压力不会变化。
PUF627 该用户已被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