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型圈涂油

楼主(2019-12-18):
怎么给O型圈均匀涂油,油是那种比较粘稠的透明的硅油,求大神指点

网友A:
o型圈安装好后,毛笔涂,难不成你们有啥特殊要求?

网友:
伺服推出油,加伺服转密封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o型圈安装好后,毛笔涂,难不成你们有啥特殊要求?

需要在安装前涂,设备自动涂

网友:
多大o型圈?还要机器涂?可能我孤陋寡闻了,量是不是很大?

网友B:
直接弄个双轴或者三轴机器人把O型圈夹起来泡一个装油的容器里再原路返回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弄个双轴或者三轴机器人把O型圈夹起来泡一个装油的容器里再原路返回不就行了

那种硅油很黏,直接泡在里面会滴的到处都是

网友:
类似自动涂胶的办法,买一个合适的泵就行,油又没什么腐蚀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种硅油很黏,直接泡在里面会滴的到处都是

能不能贴一下O型圈图片,或者型号规格什么的

网友:
用塑料夹头先捡O型圈,再O型圈侵入盛油脂的缸内,只要O型圈上沾满油脂即可,必用刷子涂简单。

网友:
用两个类似海绵滚轮,滚轮上自动加油,O型圈从两个滚轮压过去基本上均匀沾上硅油了。

网友:
你涂油我捞分  简单的事情简单做 这就是理解和现实的差距

网友:
我们研发的汽车座椅头枕装配线上给头枕涂油时,大多采用将头枕管直接在盛有硅油的瓶中蘸油或用刷子在头枕管上刷油,以上两种方法容易导致头枕管上的油过多滴到地面后座椅上。

网友:
能不能贴一下O型圈图片,或者型号规格什么的

网友:
有自动点胶机卖
工作端就是个注射器,我们之前公司用来注油脂一样可以

抹匀的要求:
量不大还是建议人工刷;
量大的话做特殊工装,加油点和毛刷固定,零件+O型圈整体转动180°达到抹匀的效果

网友:
找一个合适的点胶阀,点胶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