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改造一个小夹具,预算5000-10000

楼主(2019-12-18):
想用这个设备改装成一个设备,这个设备的特点是xyz都可以调节。

用这个设备改成另外一个设备的目的:是测量一种显微镜,被测物是如下

测试方式:在第一张图片上面放入标准的玻璃尺,玻璃尺如图
备注:玻璃尺是可以定制,可以根据要求定制

然后设计一个夹具固定图2的显微镜,然后让下面xy调节玻璃尺的线纹尺的0刻线对准显微镜里面的0刻线,然后看显微镜里面的刻线是否合格。也就是说我的目的是来校准显微镜图2这个产品是否合格。

设计难点:
1、 要方便快速能拿下和装上显微镜的夹具,要上档次,要看起来比较精密(这是重点)。
2、 显微镜的底部和标尺不能接触,也不能距离太远,如果太远就不能成像,目前测试下来显微镜和标尺的距离建议在1mm左右是最好,

网友A:
看着不难,实则上档次就难了,审美这东西各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不难,实则上档次就难了,审美这东西各不一样。

是的说得很对,主要还好用,因为本来就是精密仪器,所以要比较精密有创意。

网友(点评):
说白了就是个检验工装,先实现功能吧,后续再高大上、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的说得很对,主要还好用,因为本来就是精密仪器,所以要比较精密有创意。

也可以,但是我希望多出点钱,多修改几次都可以。

楼主:
咋没有人来围观呢,是不是发错地方了

网友(点评):
早着呢,干机械的都比较忙,一会会看到的,我是个例外,早早干完了,压着不发图,明早发。

网友B:
然后呢?你发出来的目的呢?分享吗?

网友(点评):
他是找人代做。就是你设计++加工+装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然后呢?你发出来的目的呢?分享吗?

我想找人设计呢,愿意花5000-10000元设计一个夹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然后呢?你发出来的目的呢?分享吗?

只是设计夹具就行了,图1的机器是现成的,也不需要加工,我们自己加工,我们自己组装。主要是现在我们公司夹具设计不出来,只能在论坛里面看看能不能有大神设计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不难,实则上档次就难了,审美这东西各不一样。

你有没有好的设计方案呢。如果有的话可以详细谈谈。

网友(点评):
说下你要校准的这个东西,这应该是你们公司的产品吧,外形尺寸应该有吧。这个东西安装到那个台子上的相对于摆放玻璃尺的垂直度要不要考虑?还是不用考虑。

网友(点评):
加Q吧,148 170 3767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有没有好的设计方案呢。如果有的话可以详细谈谈。

显微镜的尺寸如下:需要垂直呢如果不垂直的话就没有办法测量呢

网友:
能不能加个V细聊

网友C:
1:首先,检测是成像检测,图1设备的精度是多少,被测物要求精度是多少。
2:因为被测物定位后,刻线是否垂直或水平的一致性肯定有差异,对比量尺是否接受可以手动移动。然后定位精度主要看被测物图纸。

挺有趣的,发一下图一设备的型号和被测物的图纸,做着玩玩看,自己感觉满意再来找楼主。

楼主:
可以的,我的v   15002100776

网友D:
这种活,必须要看现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1:首先,检测是成像检测,图1设备的精度是多少,被测物要求精度是多少。
2:因为被测物定位后,刻线是否 ...

1:首先,检测是成像检测,图1设备的精度是多少,被测物要求精度是多少。
回答:图1的精度不重要,因为精度取决于图3标准玻璃尺,被测物的精度是指被测物里面的刻线,也就是说我用精度比较高的标准玻璃尺,来和被测物里面的刻线做对比。
2:因为被测物定位后,刻线是否垂直或水平的一致性肯定有差异,对比量尺是否接受可以手动移动。然后定位精度主要看被测物图纸。
回答:对比测量调节xyz轴就是用手动测量,我现在最难的地方就是不知道怎么设计夹具来夹持被测物。
挺有趣的,发一下图一设备的型号和被测物的图纸,做着玩玩看,自己感觉满意再来找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活,必须要看现场。

也可以视频或者电话沟通都可以的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也可以视频或者电话沟通都可以的呢

不去现场容易遗漏。
有些东西你习以为常,不觉得它的存在。但当你切换状态的时候,它忽然就从隐形变成了显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去现场容易遗漏。
有些东西你习以为常,不觉得它的存在。但当你切换状态的时候,它忽然就从隐形变成了 ...

那也可以啊,非常欢迎,我们在上海浦东川沙

网友E:
小菜一碟 不过你太抠了 你这个而属于纯精度仪器。五千到一万 给你你做不做,连人工都开不出来跟别说成本费了。你定个一百台开价两万估计有人给你弄

网友:
既然显微镜不与被测物接触,那么被测物是否能直接放在图1上,我认为被测物不受力的话也不会动嘛。或则被测物的两端用胶布粘住也可以?

网友B:
你这是先竞价接单还是选方案接完单再谈价格呢?话说,你这个在原有移动平台立柱上做个夹子夹住显微镜不就行了吗?标准尺往那上面一放,调好位置,对比刻线就可以了?

网友F:
这个貌似就是一个显微镜。。。,标尺类似玻片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小菜一碟 不过你太抠了 你这个而属于纯精度仪器。五千到一万 给你你做不做,连人工都开不出来跟别说成本费 ...

那就要看lz有没有批量需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小菜一碟 不过你太抠了 你这个而属于纯精度仪器。五千到一万 给你你做不做,连人工都开不出来跟别说成本费 ...

我不是需要设计整个设备,我也不需要生产,我只是需要设计图,然后我只是单独设计一个夹具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先竞价接单还是选方案接完单再谈价格呢?话说,你这个在原有移动平台立柱上做个夹子夹住显微镜不就行 ...

是的你说得很对,我就是在原来的柱子上做个夹具夹持显微镜。

竞价这个到不用,只要设计方案好用,价格在我预算之类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貌似就是一个显微镜。。。,标尺类似玻片

是的就是一个显微镜,做个夹具夹持显微镜

网友:
你这个安装座板可以旋转,可以X单轴移动,Z轴可以上下移动,Y轴是想在夹具上面来做移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就是一个显微镜,做个夹具夹持显微镜

我的意思是说这本身就差不多是一架完整的显微镜了,看镜身似乎并不是经过精加工的,那么基本装上去需要手工对焦,移动标尺,这种设计的话应该越简单越好了,实在想不出能往高大上靠
除非镜身部分做精加工,这样装上后不用手工调整,但这显然难以做到,精度要求太高,并且装配也很难

网友:
如何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