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中图纸模板求助

楼主(2019-12-18):
怎么在SW图纸的模板里加入第二张张片里箭头指的那些尺寸公差标准?有会的大神指点下!!

网友A:
直接可以做到图纸模板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可以做到图纸模板里。

装配体的模板是assembly格式,可我重新建好一个装配体空白模板后,发现保存的格式里没有这个,这怎么弄?

网友:
1、编辑图纸格式自己画
2、有第二张图纸文档,在第二张图纸编辑图纸格式做块添加到库,第一张图编辑图纸格式插入块
3、有第二张图纸文档,保存图纸格式为工程图模板

网友:
就是一个一个的注释吧

网友:
直接在图框上改 另存为模板就好了 之后用新的模板

网友B:
最笨的办法就是在图纸模板里手动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笨的办法就是在图纸模板里手动输入。

有没有不笨的办法?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没有不笨的办法?

这个不是保存在图纸模板里的,而是在图纸格式里,新建一个工程图,在工程图空白处右键-编辑图纸格式,然后设置图框、标题栏和需要的内容后,左上菜单文件-保存文件格式保存
然后再重新建一个工程图,工程图空白处右键-属性,打开图纸属性,图纸格式里找到你新建的图纸格式,确定然后把这个工程图保存为模板
以后新建工程图用这个模板就可以用预设的内容了(第一步也可以尝试直接保存为模板)
也可以新建工程图,然后空白右键菜单,删除,这样就会新建一个不含图纸格式的空白图纸,另存为模板,以后用这个模板新建工程图时就会自动打开图纸格式窗口选择图纸格式了
注意保存文件名,图纸格式如果是类似a4 - gb.slddrt的形式那么就会覆盖原来的标准模板,否则选择图纸格式时要把只显示标准模板去掉,不然找不到

网友(点评):
新建工程图也有文件名问题,自设文件名必须打开左下高级才能选择自设的模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是保存在图纸模板里的,而是在图纸格式里,新建一个工程图,在工程图空白处右键-编辑图纸格式,然 ...

感谢大神!

网友:
设置一个模板,后期直接调用。

网友:
第二张的弄成块,图纸格式编辑里面插入一下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