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切割机床-水流有问题-求助

楼主(2019-12-18):
如题,线切割设备。在切割的时候,上出水口的水流偏移,没有流向钼丝,但是在钼丝换方向的瞬间,水流又正常了,这是怎么回事,害怕长期如此,钼丝磨损太厉害。

楼主:
线切割水路偏移

网友A:
是水的顺流和逆流的关系吧

网友B:
我朋友做这个的  上次看到他处理好像是说堵了  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水的顺流和逆流的关系吧

不是,水流方向没有变化,是从上到下的,就是水线在切割的时候偏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朋友做这个的  上次看到他处理好像是说堵了  堵了

谢谢,下次加工的时候看看出水口。我还以为是电弧的作用~

网友C:
处理下排水板(清理下是否堵了、出水口捏小一点或是更土办法是缠上点布)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水流方向没有变化,是从上到下的,就是水线在切割的时候偏移了

是线的正转反转的关系吧,逆着水流走,水就会分叉吧

网友:
是不是水路管口有堵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线的正转反转的关系吧,逆着水流走,水就会分叉吧

应该不是,不管是正转还是反转,都有偏离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处理下排水板(清理下是否堵了、出水口捏小一点或是更土办法是缠上点布)

好的,下次使用的时候试试,设备不经常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