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动机构

楼主(2019-12-18):
求助各位大哥们,有没有一种可以在一个平面内,圆弧摆动(±45°)然后可以停在中间的。纯气动的

网友A:
可以试试三位摆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试三位摆缸

我的悬臂有点长大概600mm

网友:
自己做结构去,两个气杆推

网友B:
这种情况气控挺麻烦吧,为啥不用电控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气控挺麻烦吧,为啥不用电控咧

要求不能用电

网友C:
然后可以停在中间的?

意思是有3个停止位?

网友:
这情况你不会是做通讯测试夹具的吧。天线俯仰45°角。这是行业难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然后可以停在中间的?

意思是有3个停止位?

对,大锅有没有好的想法,推荐一下

网友D:
可以选用转台气缸,如图

网友E:
中间再加一个气缸动的限位机构么,摆动气缸采用中泄式电磁阀控制,这样不就实现三档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中间再加一个气缸动的限位机构么,摆动气缸采用中泄式电磁阀控制,这样不就实现三档了么

可是这样停在中间,本不就是气缸受力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选用转台气缸,如图

这个可以三个停止位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这样停在中间,本不就是气缸受力了吗

机构都是想出来的兄弟,言尽于此啊!

网友:
气动旋转的结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