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遇到滑块在丝杠上的移动问题

楼主(2019-12-18):
先上图,

就是我给丝杠添加了转动马达,丝杠和滑块是螺旋配合,这么丝杠转动的时候,滑块应该移动的。但是现在,motion仿真的时候,开始丝杠转动,滑块不移动,后来自己改的丝杠也不转,滑块更没移动了。特来向坛子里面的高手们请教。

网友:
楼主,怎么不直接买模组呢,安全又省心

网友:
没装螺母:lol

网友:
丝杆搭配的是导轨滑块,中间那个是丝杆螺母。画图养成习惯,把电机的法兰联轴器什么都画上去。

网友:
手动转丝杆滑块会动吗

网友:
配合给错了吧

网友:
你配合完了手动转下丝杆看看,看有没有被约束死

网友:
再检查一下你的螺纹配合是否正确。

网友:
这个运动仿真9按施加两个运动副,才能按要求动作,一个是螺旋副,另一个是滑动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