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图工(31)—双轴同步1

楼主(2019-12-19):
(一)一种纯机械机构实现的双轴同步,精度一般。
      需要一台双输出的电机

一般也会有保护装置,如在丝杠上端增加防掉刹车等。

(二)双电机的结构,更多的是要通过电气的软、硬件来实现,精度高

1.好的控制系统一般都有同步轴的功能,比如西门子的840等,这些系统都有龙门轴功能的买来直接用。
2.有些驱动器也能支持龙门双轴同步,效果要差。
3.当然一些慢速精度不高的地方直接发出两路控制也可以用。
目前多轴同步控制技术包括:并行控制,主从控制,虚拟总轴控制,交叉耦合控制,每种的控制结构和算法感兴趣的可以自行百度,但真正的核心算法目前还只是被像西门子这样的少数几家机构掌握。

网友A:
传动刚开始的时候,两端间隙不一样(齿轮,涡轮涡杆)怎么办?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同步啊。

网友(点评):
所以高精度都要更多的靠电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点玄

网友:
还是得靠伺服来实现精准同步

网友:
大神这个签名,挺耐人寻味啊

网友:
不错,那么输出功率怎样?

网友C:
其实转角那个地方用换向器更方便,齿轮装配要求高。

网友:
蚂蚁大侠开帖,前排占座,瓜子买好,慢慢欣赏

网友:
双轴伸电机驱动的同步比双电机驱动的机构同步性要好一些吧。

网友:
不管是机械还是电气,都是物理。
物理就是世间的道理,你得搞清楚。需要做到什么精度,成本等,都得弄清,否则就做不好。
一堆废话,不喜勿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转角那个地方用换向器更方便,齿轮装配要求高。

换向器还真没用过,看着不错。

网友:
强烈赞成andyany元帅的话,演什么戏看什么剧本,需要伺服电机的传动结构就要用伺服电机

网友(点评):
保持精度不容易

网友:
道理是这个道理
但是(一)最后一图那种凸缘联轴器真的不好
有相位角要求的同步传动加一个能连续调整的环节好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传动刚开始的时候,两端间隙不一样(齿轮,涡轮涡杆)怎么办?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同步啊。

看使用场合,能用齿轮蜗杆的地方,背隙大都满足精度要求

网友:
我们电气的说不能依靠电气来实现完全的同步,只能依靠机械。。。。

网友:
都是大型龙门铣上用的啊?

网友:
精度要求一般的同步,可以用齿轮传动来实现,一个输入轴,两个输出轴就行了,能满足绝大部分工况的同步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