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构能否实现变速—紧急求助

楼主(2019-12-19):
本人是一技术新手,现有一专利,不知能否实现,恳请各位技术大神发表高见。现在有两个问题需要澄清:1)机构能否运行?即是否只有一个自由度;2)假设机构能够运行,能够实现无级变速?以上两个问题请各位技术大神不吝赐教。小弟谢过了。以上两个联轴器均为球笼式等速联轴器。

网友A:
   从专利角度来看,你这种提问方式可能会造成不良的后果。假如最终以此机构申请了专利,又很不幸地被审查员检索到这个帖子,你的专利申请可能就会因为这个帖子丧失新颖性而被驳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专利角度来看,你这种提问方式可能会造成不良的后果。假如最终以此机构申请了专利,又很不幸地被审 ...

谢谢您的建议。

楼主:
漏了2个图,请各位机械大神帮帮忙。C:\Users\wlyhi\Desktop\2.pngC:\Users\wlyhi\Desktop\3.png

网友:
自己的专利还是自己清楚为妙,没有成功案例即使通过也没啥意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