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师,焊接螺母如何使用?焊点在哪儿?

楼主(2019-12-19):
如下图所示,焊接螺母底部有一圈圆形凸起,放在钢板孔里面用于定位,周围有三个凸起脚点,这三个凸起是干啥用的呢?
将螺母放在焊接位置后,三个凸起的脚点与钢板接触(下图位置1),还有三处间隙(下图位置2),请问焊接时是焊接位置1还是位置2呢?

网友:
有缝焊的牢

网友:
电阻焊螺母。。。打完电阻焊就平了,没有缝了

网友:
这个叫凸焊螺母,那几个角就是用来电阻焊时高温融化,融融焊接用的。

网友(2020-08-03):
这种一般用在钣金上,使用电阻焊;受力大的话也可以用角悍,焊两点或三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