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设计

楼主(2019-12-19):
寻求会做结构改造的有缘人!

网友(点评):
看着像某种开关锁机构。

网友:
可以先简单描述一下用途

楼主:
|未来第一站发表于 12-19 14:35可以先简单描述一下用途
是的,没错。懂得人才看的出来

楼主:
|未来第一站发表于 12-19 14:35可以先简单描述一下用途
气缸经常会卡滞

楼主:
|Qiang0221发表于 12-19 14:39是的,没错。懂得人才看的出来
结构改造

网友:
高铁上的门吗?

气缸后弹簧,不带气源?

气缸卡滞,一是气缸复位弹簧力不够,其次,就是结构不合理;

楼主:
|xueqingchao发表于 12-19 15:37高铁上的门吗?

气缸后弹簧,不带气源?

气缸卡滞,一是气缸复位弹簧力不够,其次,就是结构不合理;
我个人觉得结构不合理,弹簧力应该时候的,用的费斯托气动。

网友(点评):
这个缸是个非标的气缸,FESTO 也会有问题;如果结构问题不大,较大的弹簧力可以弥补的; 这个缸没有压力气源吧。

网友(点评):
点解点解,替换哪种合适?

网友:
没看懂,太突然

楼主:
|Qiang0221发表于 12-19 15:51我个人觉得结构不合理,弹簧力应该时候的,用的费斯托气动。
有没有一种弥补的办法?点解点解

网友:
会不会是缸内磨损了

网友(点评):
需要改结构

网友(点评):
我也这么猜的+1

网友:
这个费斯托的气缸,连杆机构,气缸尾部可以转动,能灵活摆动。

网友(点评):
固定的,轻微摆动!有没有什么办法替代这个气缸!

网友A:
谁把红色框内的零件看懂了?活塞杆和哪个零件连接?

网友(点评):
这是一套锁闭机构

网友(点评):
女侠,注意到你的方框右下的门型框了吗,这个是不是就是一个门锁?

网友(点评):
感觉图片中零件关系没看清楚,感觉就像公交车车的自动开闭机构。

网友:
做个定位呢?所谓气缸实际是弹簧吧

楼主:
|2011ayoon发表于 12-20 09:19
做个定位呢?所谓气缸实际是弹簧吧

拆解后里面是弹簧,所谓气缸是指空气辅助的形式。

网友B:
引用 楼主:
拆解后里面是弹簧,所谓气缸是指空气辅助的形式。

你应该说明下怎么动作的,中间像三角的是不是气缸给力然后抵住上面的类似拨叉的东西,拨叉可以转动,然后推动一个圆柱销样的扳杆,实现开或关

网友(点评):
能不能聊聊?加我微信吧

网友(点评):
我对这也不懂行,只是瞎猜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应该说明下怎么动作的,中间像三角的是不是气缸给力然后抵住上面的类似拨叉的东西,拨叉可以转动,然后 ...

没看到气管;这个非标气缸估计不是主动源,只是一个阻尼。类似氮气弹簧。

lz可以考虑更换氮气弹簧。

网友(点评):
我也是这么猜想,实际应该是一套气体弹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谁把红色框内的零件看懂了?活塞杆和哪个零件连接?

活塞杆肯定是内螺纹连接

网友:
lz下面开口是否一个导向槽

网友:
lz留个联系方式,可以聊聊

网友(点评):
18628360221加我微信

网友C:
这肯定是一个,感觉这个是火车或者高铁上的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肯定是一个,感觉这个是火车或者高铁上的门

高手!这应该就是一个凸轮+连杆机构

网友:
气缸卡滞,是否内部密封件磨损了?
更换新气缸,也会卡吗?

如果新气缸在工作时也会偶尔卡,那么就是结构缺陷,需要大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谁把红色框内的零件看懂了?活塞杆和哪个零件连接?

借图,请教下lz,这个红色椭圆内的件,带个拨叉,这个件和什么机构接触?
这个拨叉应该是可以转动一定的角度的吧

网友:
卖关瑟来的

楼主:
没有卖关

网友:
如果是气缸没有用好多年的情况下,应该是机构的问题

网友:
看着像普通的火车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