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弧形孔怎么加工最经济?

楼主(2019-12-19):
请问如图弧形孔怎么加工最经济?

网友:
直接铣? 还是冲压?

网友:
先冲压,后折弯

网友:
多厚的板,什么材料,要求不高,等离子,激光都很漂亮。

网友:
精度不高,普通金属板的话冲压。
其他材质,不好说了

网友:
兄弟说量

网友:
激光打样,不超过5000件不建议开模

网友:
目测是工矿用设备的灯罩安装板,等离子下料就足够了

网友:
发钣金厂,让钣金厂搞。。。

网友:
看批量大小,如大可采用冲压,如小就采用铣削加工!

网友:
3mm的板材直接冲压效率最高

网友:
直接铣削便宜吧。

网友:
钣金折弯,使用于小批量试制产品。

网友:
下料折弯,不复杂

网友:
激光下料,在折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