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塑料导向套的松紧哪种好?

楼主(2019-12-19):
这个轴是12。套材料是聚四氟乙烯。我给的公差是加减一丝,同事说太紧了要改为加两丝到四丝。哪种寿命更长一些?

网友A:
是有点紧,这个加工的时候会让刀

网友:
保证0.02-0.04的间隙

网友B:
要给加工回弹留出一丢丢余量来

网友:
0.02-0.04mm的间隙配合比较好

网友:
轴的公差多少啊

网友:
小两丝最好,但轴用酒了还是会磨损的,所有要考虑后期磨损更换的方面性。

网友C:
导向套一般用间隙配合,间隙太小摩擦力大,容易磨损轴

网友D:
导向作用而已弄宽点比较不会磨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导向作用而已弄宽点比较不会磨损

运动速度比较快,现在的已经磨损的不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导向套一般用间隙配合,间隙太小摩擦力大,容易磨损轴

磨损轴应该倒不会,轴是不锈钢304的,套是聚四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给加工回弹留出一丢丢余量来

您的意思是我给的尺寸大些,加工完了回弹尺寸变小。可是那样的话质检是不合格的啊。质检是按照我的图纸执行的。

楼主:
轴是下差,在15μ之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有点紧,这个加工的时候会让刀

嗯……让刀的话不该是加工的师傅考虑的吗

楼主:
我的问题比较模糊,附上图纸让大家看一下。聚四氟的件,壁厚比较薄1.75  原来的件磨损的比较厉害已经不能用了,现在重新做一个。

网友E:
引用 楼主:
轴是下差,在15μ之内

那我觉得应该给0到+2丝,这样轴孔之间单边能有1丝左右的间隙  滑配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我觉得应该给0到+2丝,这样轴孔之间单边能有1丝左右的间隙  滑配

我的考虑是做的稍微紧一些,然后越跑越松,磨损达到合适的松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让刀的话不该是加工的师傅考虑的吗

师傅不一定会给你考虑的,不过你为什么不要铜的做啊,米思米上面的无油衬套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的考虑是做的稍微紧一些,然后越跑越松,磨损达到合适的松紧。

你图纸上的公差都给的这么大啊。不知道的这工况是啥情况。你们怕磨损块的话为啥不换材料咧。你查下超高分子量UPE。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图纸上的公差都给的这么大啊。不知道的这工况是啥情况。你们怕磨损块的话为啥不换材料咧。你查下超高分 ...

安装尺寸给的公差是大,因为这个套是在一个铝制U型槽内被夹着的,槽的宽度能调节。其实是应该换材料,我按照您说的查一下,我们也在考虑用易格斯的材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师傅不一定会给你考虑的,不过你为什么不要铜的做啊,米思米上面的无油衬套

这个是原装机器上用的塑料的套,我们给客户做也要大致一样,差太多的话客户不接受。哈哈……

网友F:
轴公差是零到负一个丝,你的是正负一个丝,下公差是零,你这是要两个抱死在一起啊,还滑个锤子

楼主:
引用 网友F:
轴公差是零到负一个丝,你的是正负一个丝,下公差是零,你这是要两个抱死在一起啊,还滑个锤子

动力大的话应该能滑动吧,动力小的话确实滑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F:
轴公差是零到负一个丝,你的是正负一个丝,下公差是零,你这是要两个抱死在一起啊,还滑个锤子

塑料件而且壁比较薄,弹性大些。会抱很死吗?我也说不上来会有多紧。如果是铜的或者壁厚的话我也不会给这个公差的。头疼……

网友:
引用 楼主:
动力大的话应该能滑动吧,动力小的话确实滑不动。

你那叫强奸,强推,要坐牢的

网友F:
你要用塑胶轴承的话不如用标准件,推荐你用意格斯的塑胶轴承,用的是特殊塑料,和涂层,比自己做性能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要用塑胶轴承的话不如用标准件,推荐你用意格斯的塑胶轴承,用的是特殊塑料,和涂层,比自己做性能好多了 ...

哈哈……兄弟你太幽默了。是在考虑用易格斯的塑料轴承。

网友:
换这个材料
超高分子量聚乙烯

网友:
引用 楼主:
运动速度比较快,现在的已经磨损的不能用了。

越紧磨损越大,导向而已做到5丝都没问题,或者考虑换个材料或者调个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