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搭配链传动

楼主(2019-12-19):
伺服电机接触的不多,今天看到一个设备传动部分是链传动用了伺服电机,不太理解,个人觉得完全可以用三相异步电机带传感器来定位替代伺服电机。伺服电机是不是只能用于一些较“硬性”的传动场合,像丝杠传动、齿轮齿条、同步带才能发挥它应有的高精度作用。而对于一些较柔性的传动(链传动、带传动)用伺服电机是不是不合适,属于浪费。有实际应用中链传动搭配伺服电机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每个传感器都是失效风险点,五个,另外我们之前用的欧姆龙槽型光电,烧坏是常事

我这边也有用伺服电机搭配链条的,用来做产品码垛,因为产品有5-6中,高度、宽度都不一样,所以选择伺服电机好设置每种产品的数据,定位要求也不是很高,但是用光电检测的话,换一种产品就可能要移动光电的位置,麻烦

网友:
需要定位的场合一般是步进电机或伺服电机,精度及负载性能都满足的情况下,选步进电机成本要低一些,选伺服电机有可能是因为设备负载比较大,伺服电机参数选择范围更宽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这个机构对于定位的精度要求不高,但机构移动需要停好几个位置,才选用了伺服电机。

这个说法比较靠谱!可能不是要精度,而是有多个停留点。

网友B:
有可能这个机构对于定位的精度要求不高,但机构移动需要停好几个位置,才选用了伺服电机。

网友C:
三相电机配变频器不比伺服电机便宜多少吧。伺服也不只是定位好。可控性也高,相对体积小质量轻。还有图片中的行星减速机也是对接伺服电机的多。设计的时候应该是性能优先,最终客户验收的是设备的性能不是价钱。不要因为一点小钱而冒风险,只要留下一点隐患将来出问题所有的责任都是你担。说多了都是泪

网友:
都很有道理,都可以实现。

网友:
从图上看电机不一定是伺服电机,可能只是某个方向上有精度要求。

网友D:
瞎画的吧 看联轴器那一部分电机都没有和机架连上

网友E:
看结构放丝杠的位置还是有的,不知道设计者出于什么目的考虑的。

网友:
这个模型中电机轴连接的轴和中间链轮轴的支撑好像也没在支架和墙壁上。

网友F:
永磁同步电机+霍尔感应器 = 伺服电机

网友:
容易达到定位精度,好调试。可能客户要用伺服电机

网友:
控制相对准确一点

网友:
现在伺服电机的使用场景越来越普遍,不一定是精度高的设备才适合,它使用的方便性(简单的设置速度、启停位置)、平顺性比较高,不差钱的话,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
精密传动件能达到很高的精度,链条传动光链条和链轮之间的间隙就哼哼了

网友:
那是你没看伺服电机和步进电机的参数,只所以用伺服不用步进是因为链条需要快速的走停,步进电机是做不到这么快转速的,另外从功率上步进属于小功率,扭矩和惯量达不到要求。关于精度,用了链条还能讲什么精度?链条的每节精度误差都很大,想想一圈下来累计误差有多大?

网友:
需要频繁调节的地方选择伺服   这个设计根据实际使用的情况来定    传动方式也是一样  不限定于某一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相电机配变频器不比伺服电机便宜多少吧。伺服也不只是定位好。可控性也高,相对体积小质量轻。还有图片中 ...

嗯嗯,老司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结构放丝杠的位置还是有的,不知道设计者出于什么目的考虑的。

链条提升高度有3米多,提升负载接近500公斤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这个机构对于定位的精度要求不高,但机构移动需要停好几个位置,才选用了伺服电机。

是的,定位精度要求不高,提升方向有5个位置需要定位。但可以用普通减速机搭配槽型光电来定位呀。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永磁同步电机+霍尔感应器 = 伺服电机

伺服电机的动态响应能力、高转速是步进电机比不了的。而且,步进电机是会丢步的。

网友:
伺服电机倒是没啥,那个行星减速机看着才心疼,弄个蜗轮蜗杆多好,省钱,带自锁,除非500KG负载还要求跑比较高的速度。

网友:
有要求吧

网友:
网上下载方案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定位精度要求不高,提升方向有5个位置需要定位。但可以用普通减速机搭配槽型光电来定位呀。

每个传感器都是失效风险点,五个,另外我们之前用的欧姆龙槽型光电,烧坏是常事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结构放丝杠的位置还是有的,不知道设计者出于什么目的考虑的。

可能是做丝杆.....比较贵吧。。。。不然想不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伺服电机的动态响应能力、高转速是步进电机比不了的。而且,步进电机是会丢步的。

我说了步进电机吗?

网友:
伺服容易控制,不一定是要求精度,依靠负载自重可以消除链传动间隙,但是链传动本身不是匀速传动。

网友:
伺服便于数控实现自动化

网友:
伺服技术现在已经比较成熟了,5kw以下的伺服电机价格也不会很贵。所以有的地方虽然精度不高,但是用伺服电机就省了很多事,比如容易控制,省了一些位置传感器等,在停止时还有比较稳定的保持扭矩等。个人见解,请各位同仁继续讨论。

网友:
引用 网友D:
瞎画的吧 看联轴器那一部分电机都没有和机架连上

那可能是个减速机

网友:
用伺服我估计是位置可以任意停,行程可以自定义。

网友:
1.可能需要多位置定位。
2.伺服电机运行的平顺性,可操控性要更好。
3.上位机那块可能需要采集电机这边电机的反馈。
4.客户要求使用伺服电机。
5.目前国产伺服电机的价格也下来了,并不贵。
有兴趣的话可以加我微信17317679548,我们详细探讨下伺服电机的应用场合

网友:
关键是 楼主是神打宗师啊  主动力单链条  负载 双排 我想问你 你是准备天天换链条啊

网友H:
如果这是产品设计,可以忍了。

但,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是机械设计。机械设计里,把链条的每一节里的每个零件都画出来的设计,我不予讨论。

因为,设计者,不知道自己在干嘛。。。

网友:
我倒觉得用伺服是明智的选择,虽然重复定位精度不高,但要求误差不会太大,但可编程程度就不是一个等级了

网友:
非标设计中,多有这种情况出现。
明明没必要,却要这么做。

网友:
精艺设计工作室主要从事:链条传送链条输送线,皮带输送线,平顶链输送线,倍速链输送线,转盘装配机,视觉检测设备,弹簧分离设备,自动锁螺丝机,继电器接触片转盘装配机,锁芯弹簧和扭片装配机,钢珠装配机,锁螺柱机,点胶机,涂胶机,汽车连接器压装机,镜头浇注口裁切机,钢圈清洗机,工装夹具,工装检具,钣金机箱机柜设计,设备动画仿真等。我们以诚信、实力和质量获得业界的高度认可,坚持以客户为核心,“质量到位、服务一流”的经营理念为广大客户提供优质的服务。同时还系统培训非标自动化机械设计,所有学员包教会,全部是全新项目实战教学 ,工作中遇到问题还一对一辅导  。
                           QQ:282278873  电话:15184347527(微信同号)   卢先生

网友:
谢谢诶,真的不错的资料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如果这是产品设计,可以忍了。

但,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是机械设计。机械设计里,把链条的每一节里的每 ...

这个我来冒个泡:绘图软件的有些插件可以自动生成链子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I:
这个我来冒个泡:绘图软件的有些插件可以自动生成链子的

这种插件也好,独立软件也好,的确不少。

但,做过稍微复杂点的设计的,应该都知道:过多的阵列或配合关系,会使软件跑起来像蜗牛。。。

网友:
我感觉楼主说的有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种插件也好,独立软件也好,的确不少。

但,做过稍微复杂点的设计的,应该都知道:过多的阵列或配合 ...

那是的,从软件运行流畅度方面考量的话,应该尽量避免消耗大量计算资源,又不起太大作用的“特征”,以减少软件卡顿。所以,像这种链条,因为会产生大量阵列特征,是会导致软件卡顿的,我在其它的阵列场景中确实有经历过。像这种特征(或装配体)在做了空间模拟、干涉相关、以及图示(方案或装配示意或渲染图)之后 ,应该在建模软件的装配体里压缩掉。要用的时候再解压。场景不一样,有的场景就是会要求你要显现得非常详细,有的场景确实可以简单特征替代或者干脆省略。大侠看问题,考虑问题非常实干、细致、接地气。手动点赞!

网友:
链传动的传递精度很低,用伺服有点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