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间隙配合的孔公差应该给多少

楼主(2019-12-20):
直径334,下偏差+0.004  上偏差+0.04的轴,小间隙配合的孔公差应该给多少呢?

网友:
H6的公差0到0.036

网友:
你的轴是k6的,小间隙配合的孔是J8,公差是+0.149/+0.06 。(334 IT8的值是0.089,J8的基本偏差是0.06 。)

网友:
先根据使用要求选择配合类型,比如基孔制基轴制,再根据使用要求选择配合公差!

网友:
H6/g5 G6/h5 、H7/g6 G7/h6 、H8/g7 适用于有一定相对运动的小间隙配合,不要求自由转动。

网友:
间隙配合你的轴为什么是这个公差?下偏差不好点吗

网友:
轴一般都是负差啊

网友:
这个公差真有人能干出来吗?

网友:
你这属于配做了按三楼的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