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2016配合时显示遇到无效参数

楼主(2019-12-20):
         如下图,在装配体里进行配合时显示遇到无效参数,无法进行下一步。

网友:
你倒是把选择了哪几个面或轴线造成的无效参数给截图出来啊,要不然别人哪知道怎么就无效了

楼主:
所有操作都显示“遇到无效参数”

网友:
重启一下试试看,要么就是参数设置重复了。

楼主:
重启了,还是不管用。

不管是打孔还是配合都不行了,执行命令就显示遇到无效参数,然后自动被弹出来。

都一整天了,还是没找到原因

网友:
安装修复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