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大神帮忙给点灵感

楼主(2019-12-20):
如图是一台PTO传动的小型锯床,图中为主要的传动部分,现在的需要是加入一个急停装置(不是电器上的急停开关)因为锯片的动力也就是齿轮箱的动力来源是前方的拖拉机或者其余机械,然后需要在后面皮带传动部分想办法增加一个物理方法实现的急停,以便能够在操作锯床时可以直接在后面停下锯片而不用跑到前面去。目前思路是想着在需要急停时将主动带轮与从动带轮的中心距减小以起到使得皮带打滑断开动力传递的目的,也考虑过使用电磁离合器加电磁刹车来切断动力和刹停锯片,但是改造成本太高,还是想用物理方式来实现。我就想着设置一个机构能够在需要时能够将主动带轮或者从动带轮往另一个轮子的方向推动一下,那么皮带就相当于松脱了,动力也相当于断了,就是目前未想到理想的能实现如此动作的方法,请各位帮忙提点下,或者大家有更好的方法也烦请告知下

网友A:
即使动力断了,它还会靠剩下的动力转的吧.

网友:
用气动制动器便宜

网友B:
小弟愚见,把大带轮端整体或小带轮端整体装在一个可移动的平台上,移动平台就能移动带轮了。可这样成本比你加个电磁刹车还贵。

网友:
用个离合不行吗?

楼主:
电磁离合器么。费用太大了,得一套离合一套刹车。

网友(点评):
非得买那些上档次的?电动自行车的手刹不就是联动电门的吗?你买个手刹,在改造一套自行车蝶刹,花费能超过200不?

网友:
电磁离合器

网友C:
刹车要考虑两个部分,一是切断动力传输路径,二是阻止惯性旋转。
切断动力路径1停车2离合。皮带松脱不可取,会磨损或者掉皮带,而且楔形皮带的张紧力很大,一般都是刚性结构,不易改变。
止动惯性旋转可以考虑简易的摩擦带刹车,在传动轴上加一个摩擦轮和摩擦带

网友:
用抱闸系统吧。 成品有买的。

网友:
中间加个涨紧轮,用气缸驱动涨紧,手板阀控制气缸升降,来使皮带松紧,可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即使动力断了,它还会靠剩下的动力转的吧.

对,所以断动力是第一步,接下来靠惯性还再转动的话还要想办法制动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弟愚见,把大带轮端整体或小带轮端整体装在一个可移动的平台上,移动平台就能移动带轮了。可这样成本比你 ...

恩,其实做个平台整个平台移动可以的,用丝杠来带动平台移动的话可能成本也能控制

楼主:
朋友说的气动制动器具体是怎样的,可有图片,我看下方不方便加在我的结构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刹车要考虑两个部分,一是切断动力传输路径,二是阻止惯性旋转。
切断动力路径1停车2离合。皮带松脱不可取 ...

恩,是会有这个问题,皮带会有飞掉的可能,请问朋友那离合的话是否只有电磁离合这么一个方法

楼主:
有点贵,朋友有没更便宜的方案推荐

网友:
用离合器就行

网友:
还是用离合器吧。

楼主:
恩,貌似还是离合器最靠谱,对了顺便请教下,离合器常用的是不是只有电磁这一种结构

网友D:
不知道是否有小型的气胎离合器,可以通过气胎充气压力实现动力传递和切断气压输入而断开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是否有小型的气胎离合器,可以通过气胎充气压力实现动力传递和切断气压输入而断开动力。

朋友说的气胎离合器是怎样的,淘宝上搜了下好像搜不到

网友:
用离合器靠谱呀!楼主嫌贵可以上废旧市场上去买个二手的,还可以把制动系统拆下来安装上。那都是废铁价格

网友:
在传动三角带上想想办法,把两传动轴之间的带做松,增加涨紧轮,当松掉涨紧轮时,皮带传动打滑,这样锯片也不会再转了。

网友(点评):
这样带子会不会乱跑

网友:
首先要问问LZ这是个啥锯,是铣锯还是飞锯。两种锯速度是不一样滴。

网友:
不管哪种设计方案,首先安全第一。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说的气胎离合器是怎样的,淘宝上搜了下好像搜不到

机械设计手册上离合器那一章有。

网友C:
引用 楼主:
恩,是会有这个问题,皮带会有飞掉的可能,请问朋友那离合的话是否只有电磁离合这么一个方法

首先考虑动力系统吧,圆锯一般采用电机,不需要离合器。
内燃机启停不便需要加装离合器,不推荐。如果是用电不方便,可以考虑直接从手扶拖拉机的轮轴输出动力,离合、刹车都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考虑动力系统吧,圆锯一般采用电机,不需要离合器。
内燃机启停不便需要加装离合器,不推荐。如果是 ...

好的谢谢朋友

网友:
单向传动齿轮一对,安装在转轴上,弹簧把两齿轮分开,锯片不转,需要工作是,一个气缸或者电磁铁推动齿合并转动,急停是,只要一断开电磁铁在弹簧作用下脱开动力,同时抱轴消除齿片惯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所以断动力是第一步,接下来靠惯性还再转动的话还要想办法制动下

控制皮带张紧度加电磁制动可行?

网友:
用摩擦离合,不过需要计算摩擦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