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的节点区域系数怎么选啊?

楼主(2019-12-20):
ZH节点区域系数怎么选?

网友:
机械设计书上有关于齿轮节点区域系数的选择方法,根据两齿轮的变位系数和除以两齿轮齿数和,与螺旋角插图表。

楼主:
|晓昀发表于 12-20 22:09机械设计书上有关于齿轮节点区域系数的选择方法,根据两齿轮的变位系数和除以两齿轮齿数和,与螺旋角插图表。

网友:
在齿轮强度计算中,节点区域系数(Zh)是用来考虑节点齿廓形状对接触应力的影响。了解这一原则,有助于选型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