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么看程序是否进行了预读?

楼主(2019-12-20):
FANUC系统,
怎么看程序是否进行了预读?
光标在正在执行的程序段,是不是代表没有预读?
连续2个快速移动指令,比如G0 Z100.0;G0 Z200.0;执行完第一个指令后能看到明显停顿,是不是代表没有预读?

网友:
高端一点的机床有预读功能的选项,可以查到的,开不开启和程序是否完全走到位置点有关系

网友(点评):
参数1604#0?

网友(点评):
具体参数各有不同

网友A:
预读和系统有关系,西门子你在任意一行启动都预读N10后的程序段,包括档位刀具号绝对坐标值,但是法那科就不行必须调用有效刀具等。你说的是光标所在行是不是在要执行或正在执行的问题。

网友(点评):
光标所在行是正在执行的语句,是不是代表系统没有预读?

网友(点评):
不是这个理解

网友:
仅供参考:插入显示器旁边的插槽 在编辑状态下 按向右的软键箭头 会有CARD 出现 按对应得软键 会读出卡里的程序列表 要读入机器按 操作 READ 输入程序的文件号 (文件号卡里自动排序) F设定 输入程序号 即程序名 按EX** 要输入存储程序 就插卡 在编辑状态 按操作 PUCH就可以 以上所说按键全部为显示器下方软键。

网友(点评):
大侠讲的是程序输入输出方法吧,我想学习的是怎么看系统是否进行了程序预读,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预读和系统有关系,西门子你在任意一行启动都预读N10后的程序段,包括档位刀具号绝对坐标值,但是法那科就 ...

这两个没关系

楼主:
“下一段”有内容代表预读了?

网友:
首先你这个是FANUC 那款系统,正常来说都是有预读的,但是预读的段落数不同。还有就是你所看出来的停顿,是由于运动方式设置不同体现出来的。如果你想要不停顿,那么从加减速类型,加减速时间,还有到位宽度这几个参数调整,可以消除停顿感

网友(2020-02-05):
一般机床都会在加工过程中,会预读多段程序,宏程序多达20-30段,谢谢!